LPC1500体验+LPC15xx初体验

楼主:
设计背景:
1、选用芯片LPC1518,编译环境keil5,jlink
2、使用功能为常用基本功能GPIO、SCT、Uart、SPI

A、原理设计注意事项及小经验分享:由于板卡结构空间极小,所以觉得LPC15xx可以进行口线SWM配置还是很不错的,正是由于想当然的认为口线可以任意设置,造成了后续调试中的困扰。建议如下:
1、特殊功能口的配置严格遵照datasheet进行,如模拟量口可用于GPIO,但GPIO不一定能用于模拟量。
2、芯片默认的I2C口为开漏极,做GPIO用时要加上拉电阻;
3、不是所有口线都能配置成功能口,如配置Uart,建议采用芯片推荐的pin。4、该系列某型号独有的口线SWM时多加注意,如LPC1518的pin2_12、pin2_13。

B、编译环境中调试的可能问题
1、调试时,程序容易掉入HardFault中断,此类问题比较复杂,也很烦人,除常见的stack溢出外,最难察觉的就是执行某条语句时莫名跳转,待总结。
2、编译环境中函数能正确运行,但无法正确返回结果,奇怪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函数都不能正确返回,问题待查,临时解决办法为变量定义为volatile类型即可。

正在改板中,待设计及调试完成后继续...

网友:
楼主的经验分享很有参考价值。
你说的这些好多网友在后期的设计中都有抱怨到,但是没有整理分享,供大家参考~~~
谢谢了。期待楼主作品。
另外冒昧的给你编辑一下格式喽

网友:
hardfault常见在对硬件寄存器的操作不符合要求(也包括sp寄存器),比如寄存器要求在功能关闭时可写,如果没注意,一写就跳走了。
功能正确的情况下把优化关掉,功能问题和优化问题一起蹦出来问题好查才奇怪了。

网友:
恩 多谢 函数不能正确返回貌似就是优化的问题 回头重视一下

网友:
楼主有LPC1500的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