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X232的正负电源设计

楼主:
基于MAX232的正负电源设计,利用电荷泵,正负电源转换。

网友A:
MAX232的这种用法确实很巧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X232的这种用法确实很巧妙

LM555、小型功率放大器都可以进行小功率的正负电源转换 可以用来应付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
下载下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MAX232为了实现RS232C的电平标准,就将低电压、单电源转换成正负双电源,使用它可以给用电量小的电路供电,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好办法,不过-5v好像没法实现。。。

网友:
方法很好,不知道实用性……

网友:
我来看一看,貌似很吸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