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m中uA741CP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放大后的输出电压会超过12V

uA741CP放大电路

uA741CP放大电路

示波器看到的输出波形

示波器看到的输出波形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没有反馈 运放的开环增益很大 理想情况下无穷大 因此输出很大 当然这是在理想情况下 超过电源电压这个问题与器件模型有关

网友B:
仿真模型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没有反馈 运放的开环增益很大 理想情况下无穷大 因此输出很大 当然这是在理想情况下 超过电源电 ...

那怎么才能摸拟出比较好的效果呢,下面这样怎么也不行

加反馈后的电路

加反馈后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模型的错误。

那怎么其它的有些器件也是这样,是要设置什么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