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MSP430FR5969学习之CCS工程建立

楼主:
CCS新建工程和IAR差不多,无非就是芯片选型,路径啊这些的。

不知道Identify是不是选择芯片型号用的,点了下试试。弹出这么个对话框。

然后居然弹出通信失败,不知道啥原因。可能是RTS和CTS没有接上吧,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下哈。谢谢~

新建工程就是如下所示了。咱们的芯片是MSP430FR5969

第一次编译会弹出这个对话框,至于干啥用的,好像是低功耗选项的管理。暂时用不到,先搁一边吧。

代码如下所示。这是demo的寄存器方式控制的LED等亮灭程序。

调试的时候可以打开右侧UI管理界面。这真是一个神奇的软件,居然还有能耗管理。太强大了~

demo的寄存器方式控制IO太累,TI推出了驱动程序库来管理,用库函数来操作可大大加快开发速度。下一个目标,函数库的使用。

网友A:
TI的函数库效率怎么样?提供库的源代码吗?希望效率能高些,毕竟430的主频不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的函数库效率怎么样?提供库的源代码吗?希望效率能高些,毕竟430的主频不高啊

这个培训视频上的PPT有讲,效率应该比自己写得要高。不过你也不妨测一下呀。

网友:
动作好快啊

网友B:
我怎么觉得已经很落后了呀,这位朋友,咱们都得加快速度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培训视频上的PPT有讲,效率应该比自己写得要高。不过你也不妨测一下呀。

我还没有板子呢,等有板子了一定测试下。通常情况下,官方提供的库都是为了简化开发,效率方面会不如直接操作寄存器,比如ST的库函数,和直接操作寄存器比起来简直不是一个数量级(呵呵,夸张了些,只是ST的库的效率真的很低)。如果TI的库效率能比自己操作寄存器高的话,还是很有必要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有板子呢,等有板子了一定测试下。通常情况下,官方提供的库都是为了简化开发,效率方面会不如直接 ...

用ST的库好像是有点效率上的问题,我进入中断的时候都直接寄存器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觉得已经很落后了呀,这位朋友,咱们都得加快速度啊。

呵呵,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