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功放输出波形交越失真

楼主:
用高速电流反馈型运放THS3091作为功率输出级,单级THS3091测试正常,可正常放大10倍不失真,但是级联后输出波形交越失真,同轴线作为级间连线。请问原因和解决方案。

网友:
我的问题一样一样的,据说要加二极管还是怎么解决吧。。楼主解决了求告知

网友A:
1、有干扰时,也会出现此种现象。但更有可能是第二点。
2、器件手册中的测试条件都是在100-Ohm时的参数,推荐电路也是100- Ohm负载。我没有找到它的最大负载指标。所以请楼主试一下100-OHM以上负载时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有干扰时,也会出现此种现象。但更有可能是第二点。
2、器件手册中的测试条件都是在100-Ohm时的参数, ...

的确,原来我的输出端没有接50Ω,现在串上50Ω电阻再去带负载就好了(不论带50Ω还是1K的负载都没问题),波形不失真。我当时认为只有运放级联时才要加匹配电阻,没想到最后一级也需要这样的50Ω串联匹配电阻。还有一点,不匹配容易导致自激,但是出现交越失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谢谢你,波形完美的那一刻我非常开心!

网友:
欣喜之余,我想分享几张试验图片:
低噪声宽带放大器 目前完成了以下几个部分:

联调,整体电路图:
(同轴线输入信号,杜邦线输出信号,带上1K的负载,级间用同轴线连接,覆铜板作为地层)

看见没,最好的稳定是零输入零输出,且取出电流不大(波形稳定,没有自己)

带上1K负载,100 V/V无压力

带宽5M 完全达到

下限可通过直流电平(输入100mV DC,放大100 V/V,输出10V)

带上50Ω负载也可做到 10Vpp,100V/V,但需要调大增益。光调一级增大,可能会不稳定,那就三级都微调一下,找准最合适的调整方法。在这里,调整第一级的增益电阻改变增益更明显,且波形更稳定,于是大量增大第一级,少许调整第二级,这样就达到了指标。
试了一下,最多做到200V/V,想要再增大到1000V/V,恐怕要增加一级。(可加入VCA810,实现程控增益;或使用去补偿的电压反馈放大器OPA847,大增益稳定。)

网友:
匹配,并非对所有电路都适用。多数情况是需要匹配的,但是,有些电路是专门利用失配而达到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