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24V转12V

楼主:
要求电路有低于21V的欠压保护,高于30V的过压保护,大于22A的过流保护以及高于110摄氏度的过温保护!请求各位大神帮帮忙,给点指示!

网友:
最好是用电源模块
22A保护功率比较大

网友:
过压欠压过流,无非是使用比较器,达到阈值就动作。至于何种动作,完全看你的要求,以过流保护为例,可以是限流,可以是关机,也可以是保留一点小电流输出,检测到故障消失则自动恢复正常工作。
过热保护,显然需要传感器。至于电路,则与过压过流是一样的。

网友:
一个电源MCU,一个热敏电阻,绕个变压器。。
ti有三本电源设计秘籍,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