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钢管焊缝(高0.2mm左右,宽1mm左右),检测到有焊缝给出信号即可,见图

楼主:
检测钢管焊缝(高0.2mm左右,宽1mm左右),检测到有焊缝给出信号即可见下图:

网友:
抹点肥皂水,堵住一头,往另一头吹气。看有没有气泡,行不行

网友:
超声波无损探伤技术都用了几十年了,这个是正路。

网友:
楼主语焉不详。“检测到有焊缝给出信号即可”,好像是要检测焊缝的有无。如果是要检测焊缝的有无,当然应该从“高0.2mm左右”着手。

网友:
就是检测焊缝的有无,且钢管沿圆周方向低速旋转,使用过电涡流位移传感器接近开关效果都不理想,这两种传感器对被测物的面积是有要求的,被测物的面积需大于传感器的探头的2倍。

网友:
使用接近开关和电涡流传感器都不是很好,电涡流传感器和接近开关对被测物体的面积有要求,电涡流传感器检测需要被测物体的面积大于电涡流探头面积的3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检测焊缝的有无,

你的管子够长。
需要全管长检测么?还是只测一端或者两端?
检测速度(每分钟多少根)要求多少?
是否允许接触式检测?对传感器寿命有无要求?

网友A:
只检查管子一端(一点),因焊缝是沿管长的一条直线,检测速度没有要求, 不允许接触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检查管子一端(一点),因焊缝是沿管长的一条直线,检测速度没有要求, 不允许接触检测,

不允许接触,那可以考虑检测磁阻。
钢管导磁,在检测头上加一个固定的磁场(例如嵌入一块磁铁),再在检测头上加一个小线圈。检测头旋转时,焊缝处空气间隙较小,焊缝经过线圈时,线圈内会产生较大的磁通变化而产生电动势。检测到这个感应电动势即可输出。
因为钢管并非正圆,故旋转时线圈必有感应电动势,但若没有焊缝(焊缝处不够高),感应电动势是较缓慢变化,而焊缝够高的话感应电动势有个突变。

网友:
只要点击每楼下面的“回复”,系统会通知被回复者。不必另外发消息那么麻烦。

网友:
这个比较复杂,有没有现成的传感器,直接输出电压或者电流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允许接触,那可以考虑检测磁阻。
钢管导磁,在检测头上加一个固定的磁场(例如嵌入一块磁铁),再在检测 ...

按照你给出的方法比较复杂,是否有专用的传感器,可以直接给出测试信号?请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给出的方法比较复杂,是否有专用的传感器,可以直接给出测试信号?请指点!谢谢!

这个,不知道。

网友A:
如果是接触式测量呢?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测量位移量,差动位移传感器体积都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接触式测量呢?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测量位移量,差动位移传感器体积都比较大!

接触测量,只需要三个滚轮,弹性支撑在管子内壁,旋转一周看滚轮跳动大小。估计这个东西需要自制。
如果不想用三个滚轮,也可以仅用一个探头,由杠杆驱动位移传感器,检测跳动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给出的方法比较复杂,是否有专用的传感器,可以直接给出测试信号?请指点!谢谢!

这种方式,是指在被检测钢管一端的外圆周加以固定的磁场,再在检测头上加一个小线圈?这个小线圈怎么添加?麻烦给个图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是指在被检测钢管一端的外圆周加以固定的磁场,再在检测头上加一个小线圈?这个小线圈怎么添加 ...

先说清楚,你的待检测钢管内径多少?钢管内径有多少种?检测时是钢管转动,还是传感器转动?一根接一根检测,是钢管水平方向移动,还是传感器水平方向移动?如何确定传感器与钢管已经对正可以将传感器插入钢管?

网友:
从首帖照片看,钢管是割管器切断的,毛口远比焊缝的0.2mm高,传感器测量时若毛口较高,有可能放不进钢管。故传感器外径必须小于钢管内径一定余量,例如小2mm。这样就允许毛口可以有近1mm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