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你的程序干净、整洁?请看《代码整洁之道》

楼主:
代码整洁之道

细节之中自有天地,整洁成就卓越代码

  尽管糟糕的代码也能运行,但如果代码不整洁,会使整个开发团队泥足深陷,写得不好的代码每年都要耗费难以计数的时间和资源。然而这种情况并非无法避免。

  著名软件专家RoberfC.Marlin在《代码整洁之道》中为你呈现出了革命性的视野。Martin携同ObjectMetltor公司的同事,从他们有关整洁代码的最佳敏捷实践中提炼出软件技艺的价值观,以飨读者,让你成为更优秀的程序员——只要你着手研读《代码整洁之道》。

  阅读《代码整洁之道》需要你做些什么呢?你将阅读代码——大量代码。《代码整洁之道》促使你思考代码中何谓正确,何谓错误。更重要的是,《代码整洁之道》将促使你重新评估自己的专业价值观,以及对自己技艺的承诺。

  从《代码整洁之道》中可以学到:好代码和糟糕的代码之间的区别:如何编写好代码,如何将糟糕的代码转化为好代码:如何创建好名称、好函数、好对象和好类;如何格式化代码以实现其可读性的最大化:如何在不妨碍代码逻辑的前提下充分实现错误处理;如何进行单元测试和测试驱动开发。

网友:
 软件质量,不但依赖于架构及项目管理,而且与代码质量紧密相关。这一点,无论是敏捷开发流派还是传统开发流派,都不得不承认。《代码整洁之道》提出一种观念:代码质量与其整洁度成正比。干净的代码,既在质量上较为可靠,也为后期维护、升级奠定了良好基础。作为编程领域的佼佼者,《代码整洁之道》作者给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整洁代码操作实践。这些实践在《代码整洁之道》中体现为一条条规则(或称“启示”),并辅以来自现实项目的正、反两面的范例。只要遵循这些规则,就能编写出干净的代码,从而有效提升代码质量。
  《代码整洁之道》阅读对象为一切有志于改善代码质量的程序员及技术经理。书中介绍的规则均来自作者多年的实践经验,涵盖从命名到重构的多个编程方面,虽为一“家”之言,然诚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第1章 整洁代码 1
1.1 要有代码 2
1.2 糟糕的代码 2
1.3 混乱的代价 3
1.3.1 华丽新设计 4
1.3.2 态度 4
1.3.3 迷题 5
1.3.4 整洁代码的艺术 5
1.3.5 什么是整洁代码 6
1.4 思想流派 10
1.5 我们是作者 11
1.6 童子军军规 12
1.7 前传与原则 12
1.8 小结 12
1.9 文献 13

第2章 有意义的命名 15
2.1 介绍 15
2.2 名副其实 16
2.3 避免误导 17
2.4 做有意义的区分 18
2.5 使用读得出来的名称 19
2.6 使用可搜索的名称 20
2.7 避免使用编码 21
2.7.1 匈牙利语标记法 21
2.7.2 成员前缀 21
2.7.3 接口和实现 22
2.8 避免思维映射 22
2.9  类名 23
2.10 方法名 23
2.11 别扮可爱 23
2.12 每个概念对应一个词 24
2.13 别用双关语 24
2.14 使用解决方案领域名称 25
2.15 使用源自所涉问题领域的名称 25
2.16 添加有意义的语境 25
2.17 不要添加没用的语境 27
2.18 最后的话 27

第3章 函数 29
3.1 短小 32
3.2 只做一件事 33
3.3 每个函数一个抽象层级 34
3.4 switch语句 35
3.5 使用描述性的名称 36
3.6 函数参数 37
3.6.1 一元函数的普遍形式 38
3.6.2 标识参数 38
3.6.3 二元函数 38
3.6.4 三元函数 39
3.6.5 参数对象 39
3.6.6 参数列表 40
3.6.7 动词与关键字 40
3.7 无副作用 40
3.8 分隔指令与询问 42
3.9 使用异常替代返回错误码 42
3.9.1 抽离Try/Catch代码块 43
3.9.2 错误处理就是一件事 44
3.9.3 Error.java依赖磁铁 44
3.10 别重复自己 44
3.11 结构化编程 45
3.12 如何写出这样的函数 45
3.13 小结 45
3.14 SetupTeardownIncluder程序 46
3.15 文献 48

第4章 注释 49
4.1 注释不能美化糟糕的代码 50
4.2 用代码来阐述 51
4.3 好注释 51
4.3.1 法律信息 51
4.3.2 提供信息的注释 51
4.3.3 对意图的解释 52
4.3.4 阐释 53
4.3.5 警示 53
4.3.6 TODO注释 54
4.3.7 放大 54
4.3.8 公共API中的Javadoc 55
4.4 坏注释 55
4.4.1 喃喃自语 55
4.4.2 多余的注释 56
4.4.3 误导性注释 58
4.4.4 循规式注释 58
4.4.5 日志式注释 59
4.4.6 废话注释 59
4.4.7 可怕的废话 61
4.4.8 能用函数或变量时就别用注释 62
4.4.9 位置标记 62
4.4.10 括号后面的注释 62
4.4.11 归属与署名 63
4.4.12 注释掉的代码 63
4.4.13 HTML注释 64
4.4.14 非本地信息 64
4.4.15 信息过多 65
4.4.16 不明显的联系 65
4.4.17 函数头 66
4.4.18 非公共代码中的Javadoc 66
4.4.19 范例 66
4.5 文献 69

第5章 格式 71
5.1 格式的目的 72
5.2 垂直格式 72
5.2.1 向报纸学习 73
5.2.2 概念间垂直方向上的区隔 73
5.2.3 垂直方向上的靠近 74
5.2.4 垂直距离 75
5.2.5 垂直顺序 79
5.3 横向格式 79
5.3.1 水平方向上的区隔与靠近 80
5.3.2 水平对齐 81
5.3.3 缩进 82
5.3.4 空范围 84
5.4 团队规则 84
5.5 鲍勃大叔的格式规则 85

第6章 对象和数据结构 87
6.1 数据抽象 87
6.2 数据、对象的反对称性 89
6.3 得墨忒耳律 91
6.3.1 火车失事 91
6.3.2 混杂 92
6.3.3 隐藏结构 92
6.4 数据传送对象 93
6.5 小结 94
6.6 文献 94

第7章 错误处理 95
7.1 使用异常而非返回码 96
7.2 先写Try-Catch-Finally语句 97
7.3 使用不可控异常 98
7.4 给出异常发生的环境说明 99
7.5 依调用者需要定义异常类 99
7.6 定义常规流程 100
7.7 别返回null值 101
7.8 别传递null值 102
7.9 小结 103
7.10 文献 104

第8章 边界 105
8.1 使用第三方代码 106
8.2 浏览和学习边界 107
8.3 学习log4j 108
8.4 学习性测试的好处不只是免费 110
8.5 使用尚不存在的代码 110
8.6 整洁的边界 111
8.7 文献 112

第9章 单元测试 113
9.1 TDD三定律 114
9.2 保持测试整洁 115
9.3 整洁的测试 116
9.3.1 面向特定领域的测试语言 118
9.3.2 双重标准 119
9.4 每个测试一个断言 121
9.5 F.I.R.S.T. 122
9.6 小结 123
9.7 文献 124

第10章 类 125
10.1 类的组织 126
10.2 类应该短小 126
10.2.1 单一权责原则 128
10.2.2 内聚 129
10.2.3 保持内聚性就会得到许多短小的类 130
10.3 为了修改而组织 136
10.4 文献 139

第11章 系统 141
11.1 如何建造一个城市 142
11.2 将系统的构造与使用分开 142
11.2.1 分解main 143
11.2.2 工厂 143
11.2.3 依赖注入 144
11.3 扩容 145
11.4 Java代理 148
11.5 纯Java AOP框架 150
11.6 AspectJ的方面 152
11.7 测试驱动系统架构 153
11.8 优化决策 154
11.9 明智使用添加了可论证价值的标准 154
11.10 系统需要领域特定语言 154
11.11 小结 155
11.12 文献 155

第12章 迭进 157
12.1 通过迭进设计达到整洁目的 157
12.2 简单设计规则1:运行所有测试 158
12.3 简单设计规则2~4:重构 158
12.4 不可重复 159
12.5 表达力 161
12.6 尽可能少的类和方法 162
12.7 小结 162
12.8 文献 162

第13章 并发编程 163
13.1 为什么要并发 164
13.2 挑战 165
13.3 并发防御原则 166
13.3.1 单一权责原则 166
13.3.2 推论:限制数据作用域 166
13.3.3 推论:使用数据复本 167
13.3.4 推论:线程应尽可能地独立 167
13.4 了解Java库 167
13.5 了解执行模型 168
13.5.1 生产者-消费者模型 169
13.5.2 读者-作者模型 169
13.5.3 宴席哲学家 169
13.6 警惕同步方法之间的依赖 169
13.7 保持同步区域微小 170
13.8 很难编写正确的关闭代码 170
13.9 测试线程代码 171
13.9.1 将伪失败看作可能的线程问题 171
13.9.2 先使非线程代码可工作 171
13.9.3 编写可插拔的线程代码 172
13.9.4 编写可调整的线程代码 172
13.9.5 运行多于处理器数量的线程 172
13.9.6 在不同平台上运行 172
13.9.7 装置试错代码 173
13.9.8 硬编码 173
13.9.9 自动化 174
13.10 小结 175
13.11 文献 175

第14章 逐步改进 176
14.1 Args的实现 177
14.2 Args:草稿 183
14.2.1 所以我暂停了 195
14.2.2 渐进 195
14.3 字符串参数 197
14.4 小结 234

第15章 JUnit内幕 235
15.1 JUnit框架 236
15.2 小结 249

第16章 重构SerialDate 251
16.1 首先,让它能工作 252
16.2 让它做对 254
16.3 小结 266
16.4 文献 267

第17章 味道与启发 269
17.1 注释 270
17.2 环境 271
17.3 函数 271
17.4 一般性问题 272
17.5 Java 288
17.6 名称 291
17.7 测试 294
17.8 小结 295
17.9 文献 296

附录A 并发编程II 297
A.1 客户端/服务器的例子 297
A.1.1 服务器 297
A.1.2 添加线程代码 298
A.1.3 观察服务器端 299
A.1.4 小结 301
A.2 执行的可能路径 301
A.2.1 路径数量 302
A.2.2 深入挖掘 303
A.2.3 小结 305
A.3 了解类库 305
A.3.1 Executor框架 305
A.3.2 非锁定的解决方案 306
A.3.3 非线程安全类 307
A.4 方法之间的依赖可能破坏并发代码 308
A.4.1 容忍错误 309
A.4.2 基于客户代码的锁定 309
A.4.3 基于服务端的锁定 311
A.5 提升吞吐量 312
A.5.1 单线程条件下的吞吐量 313
A.5.2 多线程条件下的吞吐量 313
A.6 死锁 314
A.6.1 互斥 315
A.6.2 上锁及等待 315
A.6.3 无抢先机制 315
A.6.4 循环等待 315
A.6.5 不互斥 316
A.6.6 不上锁及等待 316
A.6.7 满足抢先机制 317
A.6.8 不做循环等待 317
A.7 测试多线程代码 317
A.8 测试线程代码的工具支持 320
A.9 小结 320
A.10 教程:完整代码范例 321
A.10.1 客户端/服务器非线程代码 321
A.10.2 使用线程的客户端/服务器代码 324
附录B org.jfree.date.SerialDate 327
结束语 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