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LM3S的usb部分,请教

楼主:
偷个懒,请教一下谁做过这方面的设计?
1 PC端的usb设备驱动是Windows自带的吗?
2 是否直接当USB转串口设备使用就可以?
3 我要用插头电缆引到机箱上去,请推荐一下元件号
4 Firmware方面有多少工作?参考那个例程?

网友:
系统自带的驱动都是通用驱动,如HID、大容量存储、音频设备等。USB转串口这样的,要厂家提供驱动。其他问题本人就帮不到你了。

网友:
1. 一般新手用官方给的,但是习惯了可以用windriver自己写,效率高,控制更灵活。
2. 用FT232 CH340之类的芯片转接后就是需要OTG的功能了,实现起来更麻烦些。
3.不知道说的啥意思;
4. 官网有参考例程的。

网友:
谢谢两位回复
是这样的,我们有个产品,通过串口232和PC通讯,接收控制命令以及返回控制状态。现在想转到USB上。因为没做过usb,所以先打听一下大致情形。
不知USB应该作为什么设备连接PC?印象好像作为usb转串口可以直接使用windows自带的驱动,这样最简单方便吧?
另外我要用一条线把usb接口引到机箱面板上去,应该用什么型号的线和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