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MSP430FR5969学习中CCS6.0编译遇到问题

楼主:
今天在学习库函数的时候遇到了这么个问题。
直接使用
__delay_cycles(400000);//延时 函数
是可以的,但是定义成如下方式就不行了

会报错。提示为
#1530-D: (ULP 5.1) Detected divide operation(s). Recommend moving them to RAM during run time or not using as these are processing/power intensive

把CPU_F 直接改成浮点数也不成。非得不包含除法,那我可咋办,怎么把这些代码一道RAM中去呢?

求用过的朋友指点下。不胜感激哈~

网友A:
PMM_unlockLPM5();
放在端口初始化之后

网友B:
能不能用这样的格式delay()
{
       a=b;
       ___delay__(a);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MM_unlockLPM5();
放在端口初始化之后

还真是唉。但是为什么啊?不是应该从LMPx.5模式退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这样的格式delay()
{
       a=b;

我刚才试了下,蓝雨夜先生正解。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网友:
度娘说:
不可以赋变量。
__delay_cycles()是编译器内部函数,类似于宏定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函数。编译器在编译链接时,会根据给定的常量值,用最少的汇编指令来代替该函数,通过执行指令来进行延时。不同的常量值,编译器会进行不同的指令编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

对啊,之前这么写的,报错,然后还以为问题在宏定义上呢。
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度娘说:
不可以赋变量。
__delay_cycles()是编译器内部函数,类似于宏定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函数。编 ...

学习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唉。但是为什么啊?不是应该从LMPx.5模式退出吗?

嘿嘿
你自己看PDF翻译吧!

jyb2014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啊,之前这么写的,报错,然后还以为问题在宏定义上呢。
谢谢前辈~

你有时可以试着GOOGLE或百度啊!

现在TI的56XX系列的库还需要多看看,琢磨琢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有时可以试着GOOGLE或百度啊!

真要命,昨天看用户指南还特地在这块做了笔记。。。
蓝前辈, 不知道10.2.6.2 小节的表是不是表头弄错了。

非常感谢。又解决了一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真要命,昨天看用户指南还特地在这块做了笔记。。。
蓝前辈, 不知道10.2.6.2 小节的表是不是 ...

为什么觉的弄错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觉的弄错了呢?

PxIN 0→1 时,输入低电平条变为高电平,如果PxIES设置为0, 则相应的PxIFG位置位;
PxIN 1→0 时,输入高电平条变为低电平,如果PxIES设置为1, 则相应的PxIFG位置位。

那么这个表表头PxIN和PxIES是不是应该换个位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xIN 0→1 时,输入低电平条变为高电平,如果PxIES设置为0, 则相应的PxIFG位置位;
PxIN 1→0 时,输 ...

PxIES只是个边沿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xIES只是个边沿选择

这个边沿选择寄存器的表不影响整体理解,不纠结了,呵呵。谢谢前辈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边沿选择寄存器的表不影响整体理解,不纠结了,呵呵。谢谢前辈的指点~

我理解的是这个PxIES只是对管脚上的电平变化的条件选择

根据选择的边沿后,PXIN的电平,导致PXIFG的状态

网友:
也跟着楼主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