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串行通信方式失败!

楼主:
]我的开发板是这样的:

开发板提供的程序我添加附件里,但是我编译什么都没问题,就是液晶不能显示该显示的东西,各位帮忙在你们开发板上跑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并口和串口都不好使 调调可调电阻   如果并口显示  串口不显示是串口程序时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并口和串口都不好使 调调可调电阻   如果并口显示  串口不显示是串口程序时序的问题!

并口没问题,串口不能显示,调了电阻也没有作用,估计就是时序问题。。。。。。你那可以显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并口没问题,串口不能显示,调了电阻也没有作用,估计就是时序问题。。。。。。你那可以显示吗?

自己编的没好使   后来找个一个好使了    汇编的用过也好使!   好像串并口 是通过一个引脚控制的  看看那个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编的没好使   后来找个一个好使了    汇编的用过也好使!   好像串并口 是通过一个引脚控制的  看看 ...

可否发一个您的程序给我啊?

网友:
好吧,自问自答吧。
程序作者没有把液晶设置为串口模式。

网友:
并口正常,那肯定出在时序问题上了,看你引脚接错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