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DSP--ARM Cortex开发项目时需3D协助

楼主:
近几个月我们画了几块板子,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因为画板子的人,虽然画过几块板子,不能算熟手。
耽误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如果在设计时充分利用
3D功能,基本上可能避免这些不应该发生的错误,
下面是我们的一些错误截图。

网友A:
前段时间上传过的一块ARM Cortex M4扩展板,在altium designer 14.3中 的3D效果和实际的扩展板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上传过的一块ARM Cortex M4扩展板

呵呵,实物

网友:
我觉得更多的是丝印做的不够好 或者可能将丝印间距的规则给关掉了 最后DRC也检测不出来

网友A:
c2000 dsp launchpad扩展板错得更离谱,数码管上下搞颠倒了
需把板子反过来看。里面的错误更是多如牛毛,我不知道,
为什么国内的公司,会采用Orcad画原理图,而用pads
画PCB板图,这需要转换,难避出现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c2000 dsp launchpad扩展板错得更离谱,数码管上下搞颠倒了
需把板子反过来看。里面的错误更是多如牛毛 ...

我从原理图到PCB板都做了修改,因为这块dsp launchpad采用目前国内公司
广泛采用的orcad和pads软件,这两款软件都不会用,因此花了好多时间来学习
,的确这两款软件和我们大家习惯使用的protel软件有许多不同(即使protel软件也快10年没有使用过了)。
下面是我用手工布线,布局的dsp launchpad扩展板走线图(应该还需要进一步修改)。这次有了前车之鉴
虽然不会使用pads9.5的3D功能,不过利用其简单的3d,也可以确定元器件的位置和摆放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原理图到PCB板都做了修改,因为这块dsp launchpad采用目前国内公司
广泛采用的orcad和pads软件,这 ...

O(∩_∩)O哈哈哈~     在新修改的图中明显加大了双通道示波器接口的距离和拨盘电位器的距离。

布线实际图(还需修改).JPG

网友A:
仅需输入每个元器件的高度消息即可,不过,它只能显示那些有
封闭曲线的图形,但设计中的大个元器件,具备这种特性,
基本上可以利用其来决定元器件的摆放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需输入每个元器件的高度消息即可,不过,它只能显示那些有
封闭曲线的图形,但设计中的大个元器件,具 ...

如果有pads的3d封装库,效果会更好些,不过,需要安装Pro/e软件来
观看。如果仅仅是确定元器件的位置,使用上述简单3d功能就可以
避免帖子中出现的错误。

网友:
过来看看~~~~看不出来哪里不对~!~~~~

网友:
如图添加元器件的高度消息

网友:
出现这些问题还是pcb封装理解和设计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从原理图到PCB板都做了修改,因为这块dsp launchpad采用目前国内公司
广泛采用的orcad和pads软件,这 ...

首先把板型从方形改成圆角型,原图中的那些插座离launchpad板子的距离等太近,
插拔困难或不能插拔,这里已经对这些错误进行了调整,不过,仍然存在错误
即,插座的方向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板型从方形改成圆角型,原图中的那些插座离launchpad板子的距离等太近,
插拔困难或不能插拔,这 ...

调整插座方向,得比较正确的PCB板图,修改完成,这时可以把这个板子交PCB板厂家打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整插座方向,得比较正确的PCB板图,修改完成,这时可以把这个板子交PCB板厂家打板。

通过修改这两款板子,我觉得坛友如果已经掌握了protel软件,最好还
是用新版的altium designer 14.3比较好,一个,大家大学都学过,
二个使用方便,且3d效果图资料也比较多,即使画一些大型
PCB板也比较方便。现在一些企业还停留在Orcad+pads模式
或许不可取。自己观点,仅供参考!
前面还说掉了点,需对设计的PCB板进行DRC测试,为了抗干扰和PCB板加工
工艺等问题,尽量让整块板子覆铜,交给PCB厂家的PCB板如下图(去掉公司名和logo图)

网友B:
这种板子还耽误几个月,实在佩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还耽误几个月,实在佩服!

呵呵,当然得佩服,的确太慢,让你大大的见笑了。虽然花了几个月,
但,也不是全心全意,只是时而玩玩。毕竟近10年
没有画过板子。说句实话,就是用altium designer
来修改,也基本上是从头开始学习。学习这些软件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想必你画PCB板是高手?向你学习了。
    还有orcad和pads想要入门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我从学习三个软件(包括下载,安装这三个软件,以及3D功能),到修改原理图,到核对和修改每个元件
的封装,断断续续花了近两个的时间。花的时间主要集中在从orcad的原理图到pads的pcb网络表的修改上
,我拿到的orcad原理图,首次电检查有近千个警告和错误,这两部分加上3D功能学习花了80%的时间。这是我不理解,国内的
企业为什么要这么愚蠢的原因!!!!
从你的口气想必从设计这两款launchpad的功能到完成PCB的设计只需一两天的时间吧,想必你想搞
清楚扩展板到底该完成那些功能就只需花半天时间,的确神人,我等不如了。
我发这个贴子是希望那些初学者或一直抄袭别人板子的人,如果要设计自己的原创PCB板,不要走
我们经历过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当然得佩服,的确太慢,让你大大的见笑了。虽然花了几个月,
但,也不是全心全意,只是时而玩玩。 ...

在画PCB板时不可随意翻转芯片,切记!!!交PCB厂的板子截图。在交PCB厂的PCB文件中
需添加散热及屏蔽过孔,和必要的文字说明,利于以后的焊接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