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7F0之等灯等灯】3、按键扫描与按键中断

楼主:
这次的作品中涉及了多种模式转换,用按键控制,因此此处来调试下按键。普通单片机的按键只有2种,端口扫描和外中断。无论哪种,检测到下降沿或者低电平后都是需要延时消抖的。而R7F0很特别的,又给出了一个按键中断,看来是颇有特色的。在看过几个例程以后,发现基本都用KRx来做按键检测,嘿嘿,人家既然专门弄了这么一个中断,为啥不用呢,好像都无需延时什么的,直接给出键值,帅呆了。可是实际情况是:板上的按键接在P137口上了,这家伙只支持INTP0,不支持KRx中断。看来咱还是老老实实用扫描吧。对于这颗按键,P13只有端口寄存器,也就是说我们不用中断的话,只能读取P13.7的值。因为外部中断也要延时消抖,那咱就没必要了。没有消抖,绝对不行。随便copy了一个stc的延时程序,简单修改,发现ms级的基本能用。剩下的基本和其他单片机一样,
if (P13.7 == 0)
              {     delay_ms(10);
                     if (P13.7 == 0)
                     {     while(P13.7 == 0);
                //下面接按键控制代码。。。。
这次做的时候使用了新建空project的方式,然后把其他的common文件夹给copy过来了,那个common文件夹在绝大部分示例代码里面都有,下面一般都至少有common.hoptionbyte.asmr_cg_macrodriver.hr_cg_port.h,看起来,也是用cg自动生成的。看来他们的工程师也用cg的啊。然后主程序也参照例程修改成了按键控制四种频率方波输出。运行正常,嘿嘿。
做完扫描忽然想到了,其实P137的按键效果可以用杜邦线连到其他KRx上去啊,除了KR0KR1用作调试了,那KR2-5都可以用哦。实际测试用2个就够,因为KR4要给出变化的方波,KR5原来用来测试delay的,所以就KR2KR3好了,正好一个增加频率,一个减小频率。主要是看如果用中断的话,是不是连延时都可以省了,可以直接读取键值。下面来看寄存器设置:
对于port,除了adc,其他PMC一律为0;按键是数字输入,而KR2-3对应P01P02(又一个数字差一位的,这一点设计有点脑残),因此PM0bit1bit21
然后KRCTL,只有bit7bit0,最高位一般选1,使用返回标志,这个KRF要用;bit0一般选0,使用下降沿。接着是KRM0,对应位确定使用哪几个KR的中断,我们用0x0C,即KR2KR3。最后键值从哪里读呢?KRF。其实这个是类似中断标志位,6bit对应6个按键。所以直接8位一起读,可以得到按键的判断,KR20x04,KR30x08。读完以后要软件清0。思考,难道这个可以组合按键检测?注意,要想读KRFKRCTLbit7必须为1。以上,大家可以去看源代码中R_KEY_Create()函数,非常详细。设置完后,工作正常。基本流程就是在按键中断中读key_code,主函数判断到非零的key_code,开始根据键值来增加或者减少方波频率。
调试经验分享,因为没有加pull up,而按键只有原来板上那个,所以最开始用3-7短接、8脚悬空的时候,发现频率在迅速变化,看看7脚电平正常,再看8KR3,才发现有输入工频干扰。把KR3固定接Vdd,一切正常。后来把KR2KR3两脚都设上拉,一切也正常。按键不需要人工消抖,直接中断给出按键值,这一个爽啊。不过实际跑过程中,偶尔还是存在按一次mode多加一次的情况。可是debug的时候却从来不发生。而用扫描方式测试按键没有跳变过。
这次好像还是弄代码为主,所以好像没图啊,真相都在代码里面了,两种方式分了两个压缩包,供大家参考。这个KRx的按键跳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编了个自己参考c51的键盘扫描,但是里面没加消抖,可以正常使用。我也觉得要消抖,但是不消也可以正常
使用,,,老师能否解答下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编了个自己参考c51的键盘扫描,但是里面没加消抖,可以正常使用。我也觉得要消抖,但是不消也可以正常
...

你不妨把代码贴出来互相学习一下啊。是有可以不加消抖,用主函数循环来判键的算法。不过我写的这个,如果把延时消抖去掉,按键就偶尔会出问题。

网友:
        GPIO_setLow(myGpio,GPIO_Number_19);
        GPIO_setHigh(myGpio,GPIO_Number_18);
        GPIO_setHigh(myGpio,GPIO_Number_17);
        GPIO_setHigh(myGpio,GPIO_Number_16);

        key0=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29);
        key1=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2);
        key2=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3);
        key3=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4);

        key4=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19);
        key5=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18);
        key6=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17);
        key7=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16);

        if(key4==0&&key5==1&&key6==1&&key7==1)
        {
                key0=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29);
                key1=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2);
                key2=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3);
                key3=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4);

        if(key0==0&&key1==1&&key2==1&&key3==1)
        {
                key=1;
        }
        if(key0==1&&key1==0&&key2==1&&key3==1)
                {
                        key=2;
                }
        if(key0==1&&key1==1&&key2==0&&key3==1)
                        {
                                key=3;
                        }
        if(key0==1&&key1==1&&key2==1&&key3==0)
                                {
                                        key=4;
                                }
        }

        GPIO_setHigh(myGpio,GPIO_Number_19);
                GPIO_setLow(myGpio,GPIO_Number_18);
                GPIO_setHigh(myGpio,GPIO_Number_17);
                GPIO_setHigh(myGpio,GPIO_Number_16);

                key0=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29);
                key1=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2);
                key2=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3);
                key3=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4);

                key4=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19);
                        key5=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18);
                        key6=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17);
                        key7=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16);

                        if(key4==1&&key5==0&&key6==1&&key7==1)
                        {

                                key0=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29);
                                key1=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2);
                                key2=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3);
                                key3=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4);
                                if(key0==0&&key1==1&&key2==1&&key3==1)
                        {
                                key=5;
                        }
                                if(key0==1&&key1==0&&key2==1&&key3==1)
                                        {
                                                key=6;
                                        }
                                if(key0==1&&key1==1&&key2==0&&key3==1)
                                                        {
                                                                key=7;
                                                        }
                                if(key0==1&&key1==1&&key2==1&&key3==0)
                                                                        {
                                                                                key=8;
                                                                        }
        }

                GPIO_setHigh(myGpio,GPIO_Number_19);
                                GPIO_setHigh(myGpio,GPIO_Number_18);
                                GPIO_setLow(myGpio,GPIO_Number_17);
                                GPIO_setHigh(myGpio,GPIO_Number_16);

                                key0=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29);
                                        key1=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2);
                                        key2=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3);
                                        key3=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4);

                                key4=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19);
                                                key5=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18);
                                                key6=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17);
                                                key7=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16);

                                                if(key4==1&&key5==1&&key6==0&&key7==1)
                                                {

                                                        key0=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29);
                                                                key1=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2);
                                                                key2=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3);
                                                                key3=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4);
                                                                if(key0==0&&key1==1&&key2==1&&key3==1)
                                                        {
                                                                key=9;
                                                        }
                                                                if(key0==1&&key1==0&&key2==1&&key3==1)
                                                                        {
                                                                                key=10;
                                                                        }
                                                                if(key0==1&&key1==1&&key2==0&&key3==1)
                                                                                        {
                                                                                                key=11;
                                                                                        }
                                                                if(key0==1&&key1==1&&key2==1&&key3==0)
                                                                                                    {
                                                                                                    key=12;
                                                                                                    }
                }

                                GPIO_setHigh(myGpio,GPIO_Number_19);
                                                                GPIO_setHigh(myGpio,GPIO_Number_18);
                                                                GPIO_setHigh(myGpio,GPIO_Number_17);
                                                                GPIO_setLow(myGpio,GPIO_Number_16);

                                                                key0=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29);
                                                                        key1=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2);
                                                                        key2=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3);
                                                                        key3=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4);

                                                                key4=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19);
                                                                                                key5=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18);
                                                                                                key6=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17);
                                                                                                key7=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16);

                                                                if(key4==1&&key5==1&&key6==1&&key7==0)
                                                                                                    {

                                                                        key0=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29);
                                                                                key1=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2);
                                                                                key2=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3);
                                                                                key3=GPIO_getData(myGpio,GPIO_Number_34);
                                                                                if(key0==0&&key1==1&&key2==1&&key3==1)
                                                                                                    {
                                                                                                    key=13;
                                                                                                    }
                                                                if(key0==1&&key1==0&&key2==1&&key3==1)
                                                                                                    {
                                                                                                    key=14;
                                                                                                    }
                                                                if(key0==1&&key1==1&&key2==0&&key3==1)
                                                                                                    {
                                                                                                    key=15;
                                                                                                    }
                                                                if(key0==1&&key1==1&&key2==1&&key3==0)
                                                                                                    {
                                                                                                    key=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