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序检测

楼主:
求助电路检测原理

网友A:
首先,你的电路可能抄错了。VCC应该是在三极管的E极。
检测原理其实比较简单。正常相序时两个光耦输出两个方波,应该是一前以后的,如果发现这两个顺序错了。就是相序错了。
下面是电路仿真的波形:
正常相序时:

AB接反之后的波形:

AC接反之后的波形:

BC接反后的波形:

网友B:
楼主图中光耦U1输入也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电路可能抄错了。VCC应该是在三极管的E极。
检测原理其实比较简单。正常相序时两个光耦输出两个 ...

是的,电路上用的是SOT-23封装,电路图里面三极管的引脚标号和实际的不同,我是按照引脚来接线的,这样应该没错吧。

你仿真的结果真是太给力了,这样就很直观的知道怎么去检测这个相序了,不过目前我看到的相序检测的电路都好复杂的,为什么这个电路这么简单呢?只是简单的判断了而已吧。

十分谢谢

网友:
相序检测要看具体要求是什么样的了,这个需要单片机的两个IO去判断(也可能是其他逻辑电路),而且不能判断出那两相反了。有的检测电路是通过电容和电阻实现的,那样一般只需要一个IO就可以判断出错了。不过那样对电容和电阻的配合要求比较严,但是省去了单片机判断的步骤。至于再复杂一些的估计可能会检测到那两相错了吧?我暂时还没有见过那种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中光耦U1输入也是错的。

U1算不上错,因为前段是交流信号,也没有另外的去并联二极管,因此这样用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1算不上错,因为前段是交流信号,也没有另外的去并联二极管,因此这样用是可以的

请注意:U1发光管侧永不会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注意:U1发光管侧永不会工作。

根据仿真波形,U1显然正常工作了!
原因还是我上面说的那个,通过的是交流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仿真波形,U1显然正常工作了!
原因还是我上面说的那个,通过的是交流信号

不是说你的图,说的是楼主首帖图。

网友A:
我的图和楼主的一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图和楼主的一样啊

楼主首帖图,每相串联了一支二极管,目的显然是不让光耦中发光管反向击穿流过反向电流(这样可以减少发光管功耗延长发光管寿命),你的电路没有梅相串联一支二极管(这样倒是不会立即烧毁发光管,因发光管反向击穿电压不高且有大电阻限流,反向电流并不大,然而会影响发光管寿命)。
楼主首帖图,你看看U1中发光管和输入端二极管是反向串联的,所以发光管永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首帖图,每相串联了一支二极管,目的显然是不让光耦中发光管反向击穿流过反向电流(这样可以减少发光 ...

无颜面对了!我整个仿真的图都错了!
不过楼主的图应该是没问题的,正常相序的时候下面的光偶导通,异常时上面的导通。功能还是可以实现的。比我仿真的那个图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