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全桥滤波变压器怎么连啊!

楼主:
前端是用单片机产生的spwm波

电路

电路

网友:
仿真之前就应该把电路原理图搞出来,,,

网友:
楼主图中有个反相器,但看不出反相器的输入信号是什么。
另外,电源电压是多少,把图放大多倍也没看清楚。

网友A:
输入的是spwm波,由单片机产生的,打错字了不是《滤波》,是《逆变》

网友:
输入的1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的是spwm波,由单片机产生的,打错字了不是《滤波》,是《逆变》

什么单片机这么牛,能输出幅度20V的PW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单片机这么牛,能输出幅度20V的PWM?

20v?输出的spwm为5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v?输出的spwm为5v啊

没错,单片机输出幅度是0~5V。但你的全桥需要幅度为0~20V的脉冲才能够正常工作。
顺便说一句:这样相当危险,MOS管G极电压超过20V即可能击穿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