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MSP430FR5969学习之按键中断

楼主:
经过一上午的实验,终于把按键中断部分给调通了。
几个要点如下:

1  如果不配置时钟,默认情况会是MCLK = SMCLK = 1MHz。
2  阻塞延时可以照如下方法给出
#define CPU_F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3  GPIO的配置要遵循以下顺序
a. Initialize Ports: PxDIR, PxREN, PxOUT, and PxIES
b.  Clear LOCKLPM5
c. If not wake-up from LPMx.5: clear all PxIFGs to avoid erroneous port interrupts
d. Enable port interrupts in PxIE

4 对于MSP430FR系列单片机,不用的引脚要配置为输出模式并悬空!

5 执行
__bis_SR_register(LPMx + GIE);//LMP0 LMP1...
这条语句后MCLK已经关闭,不会再往下执行代码。

6 中断响应函数写法如下:

//中断函数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elif defined(__GNUC__)
__attribute__((interrupt(PORT1_VECTOR)))
#endif
void Port1_ISR(void)
{
        GPIO_clearInterruptFlag(GPIO_PORT_P1, GPIO_PIN1);//清中断标志位
        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1, GPIO_PIN0);//LED1切换
}

7 实验结果
LED1 做1000ms周期亮灭,LED2由S2触发。结果如下所示:

8  实验代码

9 尚未解决的问题

三个警告如下:
warning #10420-D: For FRAM devices, at start up, the GP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needs to be disabled to activate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This can be done by clearing the LOCKLPM5 bit in PM5CTL0 register.
remark #10372-D: (ULP 4.1) Detected uninitialized Port A in this project. Recommend initializing all unused ports to eliminate wasted current consumption on unused pins.
remark #10372-D: (ULP 4.1) Detected uninitialized Port B in this project. Recommend initializing all unused ports to eliminate wasted current consumption on unused pins.

很奇怪,Port A 和 Port B我这板子上根本没看到啊,怎么初始化呀?
PM5CTL0 &= ~LOCKLPM5; 语句替换 PMM_unlockLPM5();之后#10420-D 警告不再显示。奇怪了,难道这两条语句不一样的作用吗?

因为没找到相应的网络资源,还请各位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 ...

是啊,CCS IAR 用的是同一种中断写法,还有GNU C 编译器也是一种中断写法。所以用了#if defined #else #endif

网友:
Port A 和 Port B
是指16位宽的 I/Os

如果我们一般用8位宽的I/Os,就用P1,P2

PA:P1,P2
PB:P3,P4

要注意咯!

网友:
进入属性中,去掉勾看看

网友:
建议还是警告不要屏蔽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ort A 和 Port B
是指16位宽的 I/Os

懂了。哈哈,原来如此,还真是这样的。还是您厉害,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呐!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懂了。哈哈,原来如此,还真是这样的。还是您厉害,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呐!
非常非常感谢!

我也有时看看PDF!

对他基本还是先了解了解!

程序方面TI已经提供了DEMO和LIB了!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A: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elif defined(__GNUC__)
__attribute__((interrupt(PORT1_VECTOR)))
#endif

上次就想问这个中断函数怎么写的这么复杂?是为了兼容编译器么

网友:
对学习MSP430很有用,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