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7F0C802X Easy Start心得,通过ADC采集数据调节LED亮度

楼主:
瑞萨R7F0C802X Easy Start的心得,通过ADC采集数据调节LED亮度

早知道瑞萨在MCU界的影响力,这回终于能有机会鼓捣鼓捣这个世界顶尖品牌的MCU产品,这次活动挺好的,调试器,评估板,甚至连杜邦线和USB线都给带了,一个字,就是够意思。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收到了开发工具,又悲惨的走上了搭环境的不归路。
在我开始调试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前辈发布了他们的体验心得,对我们这些晚辈帮助很大,我照着这些贴子,一步一步把程序、驱动装好,插上开发板却怎么也下不进程序,陌生的调
试器加上陌生的IDE,一切都是陌生的,真真的把我弄麻爪了。
歇了一段时间,今天不死心又把工具拿出来,一顿乱弄,最后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程序跑起来了。
当时我把开发板连接好程序驱动装好
在设备管理器是可以看到虚拟串口的
但悲催的是我每次下程序都会有这样的提示
后来发现需要在工程中设置仿真器的型号为:“RL78 EX Emulator(Debug Tool),有时也可能是调试器没连接好。
后来又出现了这个提示
产生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开关拨到Other了,因为默认情况下评估板的LED是熄灭的,我误认为板子没有供电,于是将开关拨到Other后发现板子亮了,出厂时的程序跑起来了,可以没想到的是开关拨到Other是下不进程序的,无意中我把开关拨到M3也换了一个USB口意外的发现程序能够下载了,真是天大的惊喜,拨到M3好像只有在调试器运行的时候才会让板子的程序跑起来。后来使用原有的USB口程序也可下载。说明上边的提示就是最后一个开关导致的。
这是最终的拨码开关的状态

另外就是上边的过程中我刷过一次固件,我不清楚是不是一定要刷,具体刷固件的说明论坛里有很多。
我把只有一个hex文件的压缩包放在这里,这样就不会有人刷错了。
调试这个板子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把程序下进去,至于IDE和代码其实和其它单片机没有太大不同,改程序,下载,调试,无非就这么几步。
接下来就是毁程序,先到官网上把想要测试的代码下载下来。
不愧是MCU的大老,代码下载的而面很简洁,也很方便。
左边选择相应的模块点下Search By Function
下边就会出现相应的例程
点击C Source就可以下入下载页面,需要登陆,相信在这里像我一样骗板子的朋友应该都有瑞萨ID
我下载了一个ADCDEMO和一个PWMDEMO
单独把两个代码下载到评估板,很顺利,程序都能跑起来。
经过简单修改,我把两个代码拼到一起,实现我的通过电位器控制ADC读数,通过ADC读控制PWM的占空比,通过PWM占空比控制LED亮度。就这么简。
下边是我的代码截图

调试好以后使用我的专业录影设备拍摄了一段小小的视频
这是我的专业设备,这是我为这几次活动才买的。

这是我拍的视频
这个我毁好的代码。
renesas.code @ADC控制PWM @2014-8-22

网友A:
既然视频都拍了,真人在视频里露个脸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视频都拍了,真人在视频里露个脸呗

我要是露脸了,还有人敢看这个贴子吗?到时候你们管理员同志不得封杀我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要是露脸了,还有人敢看这个贴子吗?到时候你们管理员同志不得封杀我么?

肯定是看完帖子才能知道你露脸了啊,不影响收视率,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看完帖子才能知道你露脸了啊,不影响收视率,放心

你看我的头像还不够可怕么?你还让我露脸,还有没有点同情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要是露脸了,还有人敢看这个贴子吗?到时候你们管理员同志不得封杀我么?

一般这种头像背后的人都挺可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头像背后的人都挺可爱的

要不 我露个脸 吓吓这里的小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