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元件如何连接的小问题

楼主:
可能是因为我刚接触一些电子元件的缘故吧。本身就对一些电子元件比较好奇。当然,我接触的电子元件少之又少。所以有一些很幼稚的但很困扰我的问题,拿出来让大家指教一下。
我不知如何表达,就以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吧。首先是,一个存储芯片at24c02,必须连接一个电阻才能使用。这个电阻的阻值如何计算一无所知呀!(大家有没有方法来计算一些元件的阻值呢,望指教!)
再者,就是数模转换芯片dac0832,而它输出电流时,可以直接与单片机的5v电压连接使用。
很好奇呀。为什么at24c02芯片不能与单片机5v直接相连,而dac0832却可以?
如何判别能不能与5v或者其他的一些电源直接连接?另外就是如果不能直接连接,接个电阻的话,那个电阻的阻值如何确定呢?
希望大家指教一下,小弟谢谢啦!!!

网友A:
楼主想描述的应该是不同逻辑电压的IO互连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IO的类型。对于CMOS电路而言,IO的输入结构可以简化为由两个二极管分别对电源和地进行钳位的节点,而IO的输出结构可分三种:
第一种是强上拉型,即由MOS管搭成的推挽输出结构。这类IO具有较强的高电平驱动能力,如果这样的IO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端芯片的工作电压,那么就会使输入接口的钳位二极管导通,使高压泄入低压侧电源,这很可能会使低压侧的芯片损坏,这时就需要进行电平转换,最简单的办法是串联一个电阻,使高压IO对低压IO的泄放电流控制在uA级别即可,这样就不至于损坏低压侧的芯片。至于电阻怎么算,提示一下,欧姆定律。
第二种是弱上拉型,即由一个电阻上拉到电源来实现高电平输出,该上拉电阻的阻值通常都在数十千欧,这样的IO高电平输出能力很有限,可以直接和低压逻辑芯片的IO直连。至于为什么,想想前面说的第一种。
第三种是OC/OD输出型,这样的输出要正常工作必须加个上拉电阻,遇到异种逻辑时,将上拉电阻连接到异种电平的电源上即可。
建议初学者好好思考前面讲的并画图、计算,电路设计讲究灵活性,但灵活性要符合理论,故而需要对理论有充分的理解和掌握。其实,这些功夫不过都是初中知识——欧姆定律的简单应用,真正掌握了欧姆定律,绝大多数常规电子电路的设计就是小菜一碟了。

网友B:
楼主的好奇是学好电子技术的动力,,,

至于如何判别能不能与5v或者其他的一些电源直接连接?
除了二楼说的道理,,,想补充的是,这些器件要用好,一定要这些芯片的数据手册,手册虽没有说为什么,但说了怎么做,用多了,就理解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描述的应该是不同逻辑电压的IO互连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IO的类型。对于CMOS电路而言,IO的输入结 ...

您好,
听了您的一番解说。虽说理解没那么清楚,但是给我指引一个理解的方向。
果然和我预期的一样,电子元件的深处都是带给我巨大的惊喜!
真心感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好奇是学好电子技术的动力,,,

至于如何判别能不能与5v或者其他的一些电源直接连接?

哈哈,谢谢版主您的鼓励!
不过如果要是画电路板的话,那个芯片手册感觉可以看封装!另外可以教自己怎么用这款芯片。
虽然暂时能提取这么多信息,但是感觉它蕴藏的资源远比这多,所以,会好好看的!!!
真心感谢您!

网友C:
静下心来慢慢学习琢磨  楼主必然会有收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静下心来慢慢学习琢磨  楼主必然会有收获啊

好的!谢谢您的鼓励!会加油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