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从零上手瑞萨电子MCU套件-----(2)利用Code generator傻瓜式LED_blink

楼主:
参考别人的流程,自己实践

获得经验1:code generator很好用,很强
获得经验2: 构建工程的途径上不能有中文字符和空格,不然会报错F0004,如下图
获得经验3:默认的下载、debug工具不是EZ Emulator,要自己修改,不然不会有实验结果

下面就和我一步步建立工程
1.打开软件选择器件,输入文件名,点击create

得到如下界面

2.双击Code Generator (design tool)下的Peripheral Function出现如下界面

点击FIx Settrings

3.设置led输出管脚,点击Generator Code 旁的第二个按钮Fort Function

将和LED相连的P04设置为Out 并勾选上后面的Output1

4.一键生成代码,点击Generator Code

生成代码如下:

5.修改main函数
找到r_cg_main.c文件双击打开编辑,我们只要加个延时函数和控制IO口LED亮和灭的代码就行,比51还简单。。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0)
   {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i=i-1;
   }
}

void main(void)
{
    R_MAIN_UserInit();
    /* Start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while (1U)
    {
       P0.4=1 ;
       delay(50000);

       P0.4=0;
        delay(50000);

    }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9.编译下载
点击Build和Download,修改debug工具为EZ Emulator别忘了

10.点击小三角,运行,就可以看到LED亮灭  ^_^

下面是代码压缩包

网友:
谢谢,一直不清楚这个怎么用。现在明白了~

网友:
厉害,学习了,哈哈,这样就基本上不用去记那些寄存器配置了,看得明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