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MSP430FR5969学习之定时器中断延时

楼主:
继续学习MSP430FR5969的定时器。关于定时器,库文件的DEMO里边是在continue模式下运行的例子,这里我只需要定时器工作在UP模式下,每隔一秒切换LED状态。于是自己摸索了下,应该是照如下配置运行的。

1 TIMA的配置函数如下:
void TIMA_Configuration(void)
{
        TIMER_A_configureUpMode(TIMER_A0_BASE,
                                                        TIMER_A_CLOCKSOURCE_SMCLK,
                                                        TIMER_A_CLOCKSOURCE_DIVIDER_40,
                                                        (uint16_t)25,
                                                        TIMER_A_TAIE_INTERRUPT_DISABLE,
                                                        TIMER_A_CCIE_CCR0_INTERRUPT_ENABLE,
                                                        TIMER_A_DO_CLEAR);
        //TIMER A, 时钟SMCLK, 40分频,周期40,即定时时间为1ms,TIMER A 溢出中断禁止,CCR0比较中断开。
        TIMER_A_clearCaptureCompareInterruptFlag(TIMER_A0_BASE, TIMER_A_CAPTURECOMPARE_REGISTER_0 );//清除中断标志位 CCR0
        TIMER_A_startCounter(TIMER_A0_BASE, TIMER_A_UP_MODE);//TIM A 计数器开始运行
}

因为没有现成的参考,以上三个库函数的使用是我自己尝试着使用的,不知道有没有没考虑到的地方,有问题的话请拍砖指正。

2 进入低功耗模式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__no_operation();

LPM0模式下,MCLK关闭,但SMCLK仍然运行。所以不影响咱们定时器的工作。

3 进入中断
按照我的思路,中断向量应该是
vector=TIMER0_A0_VECTOR
其中TIMER3/2/1/0是用于表示哪个定时器,A0/1则表示该定时器下的其中一个中断源(每个定时器都有两个中断源)。

我这里用的是定时器0, 中断源为为TA0CCR0.CCIFG,所以是TIMER0_A0_VECTOR

4 程序结果分析
程序源码已上传。下载后开发板上的LED灯能够正确地在1S这个周期上切换,分析功耗结果,发现与现象一致,以1s为周期进行切换。所以程序应该无误。

今天就学到这里了。特别感谢蓝雨夜前辈今天的指点。

网友A:
顶一个。有个疑问,进入低功耗后,为什么要加上这句:__no_operation();?
另外,你功能开得不少吧,低功耗休眠时功耗都有2.2mW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有个疑问,进入低功耗后,为什么要加上这句:__no_operation();?
另外,你功能开得不少吧,低功 ...

实验发现,这句不用也行。这其实就是一个空语句,让我们注意而已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有个疑问,进入低功耗后,为什么要加上这句:__no_operation();?
另外,你功能开得不少吧,低功 ...

另外功耗高一个是因为LMP0本身功耗大,还有可能就是端口没有初始化配置导致功耗下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功耗高一个是因为LMP0本身功耗大,还有可能就是端口没有初始化配置导致功耗下不来。

有道理。建议版主做个低功耗的实验,5969这款芯片宣传的时候说是功耗比以往型号更低,版主不如实测下吧

网友C:
问一个初学者问的问题,如果把定时器初始化的部分的25更改为2500,定时时间是1秒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一个初学者问的问题,如果把定时器初始化的部分的25更改为2500,定时时间是1秒了吗?

是啊,你可以试试先。如果不是那就麻烦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你可以试试先。如果不是那就麻烦喽。

我试了,不可以啊,那怎么改成定时器一秒唤醒一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不可以啊,那怎么改成定时器一秒唤醒一次啊
25000不行吗? 不应该啊。只要是65535之内的都可以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