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8317读出一直是0

楼主:
VDD接5V,VREF接2.5V VIN-接GND,VIN+接0.9V 看波形发现数据线在第6个时钟拉低了之后就一直是0,每次读取都是如此。 谢谢!

网友A:
楼主,方便的话先把原理图贴出来吧,您这几句描述坛友们也不知道从哪分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的话先把原理图贴出来吧,您这几句描述坛友们也不知道从哪分析呀。

抱歉,我应该贴一下图的。。多谢斑斑提醒!芯片的外部连接很简单,如我前面说的,这是芯片的引脚情况:

下面这个示波器截图中,黄色波形是数据,蓝色波形是时钟,可以看到输出的数据是0

下面这是手册中的时序图

网友A:
我有一次用ADC芯片也出不来数据,检查后发现还是时序不对。照数据手册的说明,硬件电路似乎不需要特别处理,楼主再看看程序是否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次用ADC芯片也出不来数据,检查后发现还是时序不对。照数据手册的说明,硬件电路似乎不需要特别处理 ...

恩,硬件外围电路很简单,读不出来应该还是时序的问题,我再检查检查吧,多谢斑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硬件外围电路很简单,读不出来应该还是时序的问题,我再检查检查吧,多谢斑斑!

如果实在找不出问题的,您也可以把时序部分的代码贴出来,大家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