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了一个300hz的高通滤波,但是当输入10hz正弦,仍能得到一个较好的正弦,我什么地方错了吗

楼主:
(图片)

网友:
滤波器并不改变波形,只改变幅度和相位。
比较一下输入300Hz和输入10Hz时的放大倍数。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滤波器并不改变波形 你要比较输入输出信号的幅度和相位

网友A:
除非你的滤波器是理想滤波器,带外抑制比为无穷大,带外信号才会被完全阻挡,但理想滤波器是无法实现的,故而输出仍有带外信号,只是带外信号的幅值会下降,具体下降到多少,看你的设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的滤波器是理想滤波器,带外抑制比为无穷大,带外信号才会被完全阻挡,但理想滤波器是无法实现的,故 ...

应该是理想滤波器,我从书上找的,的确,带外信号的幅只值会减小,能给一个实用的图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理想滤波器,我从书上找的,的确,带外信号的幅只值会减小,能给一个实用的图吗

想抑制比高一点,可以用高阶有源滤波器,电路教科书上就有,ADI官网上也有不少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抑制比高一点,可以用高阶有源滤波器,电路教科书上就有,ADI官网上也有不少相关资料。

xiexi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理想滤波器,我从书上找的,的确,带外信号的幅只值会减小,能给一个实用的图吗

从你的图中看,该滤波器不过二阶,离理想滤波器差得不是一般的远。
二阶滤波器,带外衰减不超过12分贝/倍频程,也就是频率变化二倍,幅度变化四倍(注意这是远场,即离你的300Hz相当远的数值)。
既然你的滤波器是300Hz,那么10Hz时幅度仍有大约带内(300Hz以上)的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