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WEBENCH设计的过程+低功耗射频收发系统电源方案

楼主:
    在网上淘了几片Si4432的小板子,十几块钱每片,特别适合短距离无线收发。频率范围:410-440MHz,灵敏度: 高达-120~-121dBm(1.2Kbps),无线发射最大输出功率:20dBm(1.2Kbps,433M)。手头正好有瑞萨的小封装单片机。做一个无线收发系统,可以对家用电器进行无线控制,虽然是大材小用,但对这个无线模块比较好奇,就打算玩一下。打算用3节1.5V电池供电,输出电压:3.3V,150mA。
进入WEBENCH设计:http://www.ti.com.cn/lsds/ti_zh/analog/webench/overview.page。在电源选项卡输入电压参数。

图:WEBENCH电源选项卡

在电源类型选择”Integrated“。

图:电源类型选择

图:方案列表

工业198个方案可供选择。这里选择效率最优化的方案:TPS62172,点击起后的“开启设计”进入该方案的设计页面。

图:选中设计方案

首先在工具栏点击“BOM”查看该方案的元件清单,可以看到该方案只有包括阻容在内的5个器件。因此可以做到很小的覆盖面积。这对减小设备体积有重要的意义。

图:获得Bom清单

在Bom清单的工具栏点击“Excel电子表格”将Bom以Excel格式保存输出。方便器件采购与成本管理。
在主工具栏点击"原理图"进入原理图视图。

图:原理图

在工具栏点击“工作参数”可以查看电路中各点的工作参数。在调试和检查故障的时候可以作为参考。最好通过工具栏的“Excel Export”将该表格导出为Excel格式方便查看调试。

图:工作点参数

在工具栏点击“仿真”可进入该方案的仿真页面。

图:仿真页面

在“步骤1选择仿真类型”栏选择“Load Transient”,点击“步骤2”后的“开始新的仿真”等待负载瞬态响应的仿真结果。经过大概1分钟仿真结束

图:负载瞬态响应

单击拖动鼠标放大输出,可以看出在负载阶跃输出的条件下,输出电压能稳定在3.298V~3.3V,完全可以满足射频芯片发射时最大功耗的需求。
在工具栏点击“File Export”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AltiumDesigner格式,将设计CAD文件输出,可供修改投板加工。

图:CAD文件导出

在工具栏点击“打印”可以将设计方案一PDF格式打印输出,方便调试分析电路。
附图:

图:热仿真

图:PCB_LAYOUT显示覆铜

图:PCB_LAYOUT 隐藏覆铜

心得体会:
WEBENCH在DC/DC方面有很多方案设计可供选择,这也是诸多电子产品都使用的供电方式,不仅提供较为详尽的设计原理图和参数。PCB 布局布线也很在行,值得学习。

508 Bytes, 下载次数: 0

942 Bytes, 下载次数: 0

网友:
这个封装有点儿不好焊接,需要再修改一下PCB

网友A:
这个封装需要先上锡 然后风枪吹 不过8pin的还好 而且间距好像也不算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封装需要先上锡 然后风枪吹 不过8pin的还好 而且间距好像也不算太小

焊盘往外边扩一下,底部搞个大的焊盘,不要热风枪就可以了。热风吹多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