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代码片段

楼主:
在编程的过程里,我发现记性不好,经常忘记一些语法,每次都百度,有让我觉得是很低效率的 反DRY模式(Don't Report Yourself),于是我萌生了为这些容易遗忘的语法点,写一些极其简单的,小小的测试程序,或者说demo程序。

同样的,对于一些不那么直接的语法,需要一些尝试的小细节也是。

这样的代码基本没法单独以什么特定的名目发布,所以我决定,写个帖子,把它们集合起来。没什么太特定的作用,不要打我~~

这个帖子的部分,是我公司的机器里的,周一出差,在整理电脑时发现的。

补充:
大多数时候我写这些简单的测试代码的时候,使用的是普通的PC环境——
因为我要测试的东西都只是普通的标准C语法和特性(即使是因为单片机编程引发的问题,我也只是用标准C语法,我一般不用特殊的扩展性语法)
我使用的是 windows下的 Dev Cpp,由于版本的不同。
有时候你会在代码的末尾看到 一句 System(''Pause');一类的,这只是为了让程序输出console时暂停下来查看效果。
没什么实际作用,如果你在你特定的环境下测试,可以把它去掉。

网友:
这段代码,是测试 const的功能的,看它是否真的可以起到限制作用,如其名:常量。
得出的结论是,没用
但是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事后我在和人讨论时,对此得到一个补充性信息:
对于局部变量,这个修饰是无效的,但是对于 全局 变量是有效的。
那么对于 静态变量呢?
于是我需要 补充一下 两个测试函数;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void test1(char *temp)
{
     temp[0] = 3;
}

void test2(const char *temp)
{
     temp[0] = 3;
}

// 结论是,根本没用,只有警告,除非强行把警告视为错误,但即便如此,
// 这仍然是一种不安全的操作。

int main(void)
{
  char test[3];
  const char tester[3];

  test2(test);
  test2(tester);
  printf("it's %d\n",test[0]);
  printf("it's %d\n",tester[0]);

  system("PAUSE");
  return 0;
}

刚折腾了一下我电脑上的DevCpp。
折腾好后,重新试了试程序,然后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我发现这个程序终于如我所愿的出现 编译错误了!

它终于不允许我修改temp了!(void test2()里)。

但是之前我在另一个版本的DevCpp上明明记得是可以的——当然是DevCpp,因为现在在WINDOWS下写 控制台程序 都用它。

看起来这是个与编译器有关的地方,简单地说,当然是这种事不能干,任何隐式依赖都是不可靠的。
不过一时半会要找出 为啥这里不行,还要点时间,先放下,先把剩余的代码放上来先。

网友:
这是个很简单的 复合结构体 的 初始化方法。
它背后隐含的知识点,其实是 在 一个结构体的 (内部?)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术语描述。但是代码可以很好说明,看到那个点没,其实它不是什么神奇的东西,它只是因为在这个结构体内部,所以可以省略结构体自身的名字。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typedef struct
{
        int a;
        int b;
}Sub;

typedef struct
{
        Sub Slave;
        int c;
        int d;
}Domain;

int main(void)
{
  Sub Son = {1,2};
  Domain Father = {{3,4},6,7};
  Sub Daughter = {.a = 5,
                  .b = 9};

  printf("Son is... a= %d,b = %d\n",Son.a,Son.b);
  printf("Daughter is... a= %d,b = %d\n",Daughter.a,Daughter.b);
  return 0;
}

网友:
代码中已经很好说明了,结构体之间是不能直接比较的,哈哈~~我老是忘
除非用重载,网上很多帖子都这么写,可是他奶奶的,C也可以重载么?如果可以那也不是标准C语法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typedef struct
{
        int   a;
        short b;
}TestStr;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TestStr A = {3,5};
  TestStr B = {3,7};

  B = A;
  // it dont allow struct compare at all!!
/* if(A != B)
  {
     printf("first,it's not the same.\n");

     printf("then we copy it.\n");
     if(A == B)
        printf("well,it's the same!\n");
     else
        printf("oh no,it's not work the way you think.\n");
  }
  else
     printf("what the hell!\n")
  */
  system("PAUSE");
  return 0;
}

网友:
以下这段代码,写的有点作孽,当时不知在想什么。
不过,这和一般的 sizeof(xxx)/sizeof(yy) 没啥区别,对这个,我只想说

对于以地址方式传递到函数里的 形参,不能用这个方法,因为在那个时候,形参就是一个纯粹地址,或者说指针,它的sizeof永远都是 4或者8 什么的(一般是机器的总线宽度),这个时候,结果是错的。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typedef struct
{
        int a;
        char b;
}TestStruct;

TestStruct dd[] = {
                    {3,2},
                    {1,65},
                    {6,6}
                  };

int main(void)
{
  int SizeOf;
  SizeOf = sizeof(dd);

  printf("element acount of  dd is %d\n",SizeOf/sizeof(dd[0]));
  system("PAUSE");
  return 0;
}

网友:
这段代码,我忘了我当时写的目的了,但是看起来,运行不起来。
只不过我也想不太明白为啥。
先贴上来。
用红色字体标识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void TestFunc(void)
{

}

typedef struct
{
        char text[10];
        void (*pFunc)(void);
        char value;
}TestStruct;

static TestStruct temp = {"IDo!",TestFunc,15};

void copy(TestStruct *pTest)
{
        pTest = &temp;
}

void printStruct(TestStruct *p)
{
        printf("the text is %s\n",p->text);
        printf("the Func is in addr %p\n",p->pFunc);
        printf("the value is %d\n",p->value);
}

int main(void)
{
        TestStruct buff,*p = &buff;

        printStruct(&temp);

        copy(p);
        printfStruct(p);

        return 0;
}

网友:
\n\n[ 本帖最后由 辛昕 于 2014-8-24 13:30 编辑 ]\n\n#ifndef _PAGE_CLASS_
#define _PAGE_CLASS_#include
using namespace std;typedef struct
{
    string text;
}Display;

typedef void (*KeyAction)(void *);

class page
{
      int code;
      Display display;
      vector fun;

      public:
      page();
      page(int index,Display something);
      ~page();

      void show(void);
};

#define UP    0
#define DOWN  1
#define RIGHT 2
#define LEFT  3

#endif

// end of file ---------------------------------------

网友:
妈的,要么没了换行,要么出现一堆乱码,要么直接不用代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