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多个正弦信号叠加的信号怎么检测

楼主:
     最近想做一个多信号检测器。要求是要对由多个频率和幅度都不同的正弦信号叠加成的信号进行分析。要检测出该复合信号所包含哪几种正弦信号信息,并测出每个正弦信号的频率和幅度。有哪位大神给点想法的?

网友:
这个目前冒得好的想法

网友:
FFT完美解决,但是计算量看记得处理器可以不,使用DSP比较好~

网友:
典型的FFT应用。

网友:
如果频率不是很高,多数型号单片机的运算速度就够用。若待测信号频率较高,就要DSP了。

网友:
有偏硬件上的做法吗?

网友A:
有没有其他偏硬件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其他偏硬件的做法?

扫频+相乘+积分?随便想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其他偏硬件的做法?

那要事先知道都有哪些频率的信号以及幅值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