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库函数使用

楼主:
大家好,我刚刚接触stm32,想请教一下在我写程序的时候,库函数里面对寄存器的宏定义不适用我该怎么办,是去适当改一下库函数,还是有更好的办法啊,例如我要同时操作B口的1和2位,但是库函数里好像没有两位同时操作的,我改了库函数就可以,但是当心以后会搞乱了,请问有没有高人指点啊。。。

网友:
不要修改库函数啊,库函数里面有位操作啊

网友:
关于 这个函数部分用寄存器单独写是一种方法~

网友:
第一,库函数可以改,其实这个库函数没什么特别的,跟你自己写一样,只要你明白就行,可以随便改;
第二,像你说的那个例如,库函数可以两位同时操作;另外还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就是直接操作用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