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RFP)下载hex文件

楼主:
请问如何用 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RFP)下载hex文件?

我的为什么一直出现timeout?

网友:
你boot的启动模式设置对了没?串口通讯有问题没?

网友:
同样这个问题~

网友:
你能仿真吗
1. 确认EZ-cube的固件是否更新到RL78/G10系列
2. 确认EZ-cube上的拨码开关是不是拨到G10这边了
3. 确认从EZ-cube到目标板的连接线序是否正确,具体参看EZ-cube手册第三章

另外,仿真器仿真就已经把程序下载到芯片了,不是非要用RFP才能下程序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仿真吗
1. 确认EZ-cube的固件是否更新到RL78/G10系列
2. 确认EZ-cube上的拨码开关是不是拨到G10这边 ...

你好,能在帮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8382

网友:
求购EZ-CUBE编程器 及瑞萨RL78/G1C Demo板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