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88定时器中断,灯点亮后不熄灭,请教原因!

楼主:
#include "GPIO.h"

#include "lpc2388.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

#define Fpclk  (12000000)

#define LED_V6 (1<<1)

volatile uint32 Timer0Cont = 0;
/*********************************************************************/
/*                                                                                                    /
/*                 定时器2中断服务函数                                                                                                    /
/*                                                                                                    /
/*                                                                                                    /
/********************************************************************/
void  TIMER0_IRQ()
{
        int T0IR_Value = 0;

        T0IR_Value = T0IR;
        T0IR = T0IR_Value;

        VICVectAddr = 0;

    Timer0Cont++;
}

/*********************************************************************/
/*                                                                                                    /
/*                 配置定时器0                                                                                                  /
/*                                                                                                    /
/*                                                                                                    /
/*********************************************************************/
void Init_timer0()
{
        PCONP |= (1<<1);        //确保功率控制打开Timer0.

        T0IR = 0xff;                //清通道0中断标志位
//        T2CTCR = 0x00;    //定时器模式;
        T0TC = 0;         //计数器清零;
        T0PR = 9;                         //10分频

        T0MR0 = Fpclk/2000;   //定时5ms进中断。
        T0MCR = 3;                        //引发中断和复位 MR0
        T0TCR = 0x01;

        VICIntEnClr = 0xffffffff;
    VICVectAddr = 0;
    VICIntSelect = 0;      // 所有中断通道设置为IRQ中断

        VICVectAddr4 = (uint32)TIMER0_IRQ; //中断处理函数;
        VICVectPri4 = 1;         //设定优先级;
        VICIntEnable = (1<<4); //设定中断源Timer2位置1;//        VICIntEnClr  = (1<<26);

}

/*********************************************************************/
/*                                                                                                    /
/*                 初始化GPIO                                                                                                    /
/*                                                                                                    /
/*                                                                                                    /
/*********************************************************************/
void LED_Init()
{
        PINSEL1 = 0;          //将P1.1引脚设置成GPIO
        IO1DIR = 0x02;          //将引脚p1.1设置成输出
        IO1SET = 0x02;          //将灯熄灭
}

/*********************************************************************/
/*                                                                                                    /
/*                 main函数                                                                                                    /
/*                                                                                                    /
/*                                                                                                    /
/*********************************************************************/
int main()
{
        //SystemInit();

        LED_Init();

        Init_timer0();

    while(1)
    {

        if(Timer0Cont<=64)
        {
                 IO1CLR = 0x02;
            }
            else
            {

                IO1SET = 0x02;
            }

        }
请教什么原因啊?头开始疼了!

网友A:
你的中断服务函数名不加个 interrupt 0吗?       void  TIMER0_IRQ() interrupt 0

网友:
是加个 interrupt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中断服务函数名不加个 interrupt 0吗?       void  TIMER0_IRQ() interrupt 0

搞定了,是寄存器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