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mCopy函数的一些问题

楼主:
看了一些大神发的工程,memcopy函数一般都在DSP2802x_MemCopy.c文件中,我在controlsuit里面查找了一下,这个文件只在V200之前的版本里面有。
想请问一下如果想用V200后面的头文件,这个函数是在哪个文件里面,还是要自己写或者从旧版里面复制????

另外,一般main.c里面都有
extern void MemCopy(Uint16 *SourceAddr, Uint16* SourceEndAddr, Uint16* DestAddr);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tart;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End;
extern Uint16 RamfuncsRunStart;
请问一下RamfuncsLoadStart,RamfuncsLoadEnd和RamfuncsRunStart这三个文件是在哪里定义的?》?
我在老版本的CONTROLsuit里面用SEARCH TEXT搜了一下

貌似都是引用或者调用,没找到定义的地方

网友A:
1、V210中也有这个函数。

2、RamfuncsLoadStart等,是由编译器生成的。在库中是找不到它的。你可以在编译的相关文档中找到它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1、V210中也有这个函数。

2、RamfuncsLoadStart等,是由编译器生成的。在库中是找不到它的。你可以在编 ...

在.C文件里面吗???我把所有的文件导到同一个工程里面,用SEARCH TEXT 没搜出来

网友:
你知道controlsui里面的原理图怎么打开、

网友:
我也是只在V125到V128的版本里面看到的,V129到V220都没有这个源文件DSP2802x_MemCopy.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