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WEBENCH设计的过程 + 音频滤波器设计

楼主:
使用WEBENCH的低通滤波器设计功能,可以设计音频滤波器。
首先选择低通滤波器,在其中输入参数,音频信号是20-20K的信号,所以选择fc为20k。

然后点击开始滤波器设计,就可以得到结果。

符合要求的设计只有一个结果,点击Select,就可以进行查看了。

网友:
楼主,你好,

音频 细分的话有
高音:15K以上
中音:20-20K
低音:200Hz 一下

可以针对 低音 做LPF, 高音做 HPF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