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WEBENCH设计的过程 + FPGA电源设计

楼主:
FPGA的电源设计与普通的电源设计还是有区别的,WEBENCH单独提供了FPGA的电源设计。
在电源设计界面选择FPGA电源,并选择所用FPGA的厂商。

然后点击FPGA Architect,会出现选择列表,列出了Altera的所有FPGA,在其中选择自己使用的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添加多个负载。

在其中设置好各个负载需要的电源,然后点击提交项目需求,就可以得到设计的方案。

选择合适的方案,点击检视项目细节,可以查看项目的细节。

最后点击创建工程,就可以得到最终结果。

可以查看并保存设计结果。

网友:
谢谢 闲云潭影

这个工具不错,而且考虑了开发的实际流程,
是个方便大家开发电源系统的软件,比LTspice的工具进步了,
WEBENCH已经不是工具了,而是助手了。

电源Filter,延时,独立电源是否,都能选
还能生成电源树,文档事都干了

还能选择高性能,和廉价 电源系统

器件选型,simulation都做了
(器件只能选择 NI的吧)

网友:
WEBENCH的功能确实很厉害,设计很速度
如果大气一点,器件可以选择多家的,会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