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选型

楼主:
带有一个串口,两路ADC,一个定时器,至少4个IO,FLASH 至少2K,最便宜的430是哪款?

网友A:
建议找找 msp430  G系列的单片机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提供一份TI官方文档截图给你,见图片。然后这是TI官方文档连接里面很详细http://www.ti.com/lit/sg/slab034y/slab034y.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找找 msp430  G系列的单片机

G系列的我也看了,除了价钱,其他的都满足的MCU倒是不少。只是价钱稍微有点贵,产品成本有些高啊

网友:
G2就可以了吧

网友:
恩,G2满足功能需求,现在用的也是G2。只是BOSS觉得成本高,想换个便宜点的。现在用的将近6块钱。

网友B:
现在低功耗单片机到处都是,430因其价格问题已经快要OUT了,推荐用ST的8位机吧,同等条件下,价格绝对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低功耗单片机到处都是,430因其价格问题已经快要OUT了,推荐用ST的8位机吧,同等条件下,价格绝对 ...

确实,不说STM8,就是现在的CM0+很多的功耗也很低了,价格也不贵。以后也准备玩玩,但是眼前的项目之前是用430做的,时间也比较紧,现在换系列不太合适啊

网友C:
G2系列符合条件最便宜应该是G2233,G2系列如果要2k Flash,至少要G22XX。
需要硬件串口USCI至少要G2XX3
需要ADC至少要G2X3X
如果允许使用Slope ADC的话,可以选择G2X1X。
如果允许使用模拟串口的话,G2XX1和G2XX2也能满足需求。

选型请参阅资料slab034y

网友:
引用 网友C:
G2系列符合条件最便宜应该是G2233,G2系列如果要2k Flash,至少要G22XX。
需要硬件串口USCI至少要G2XX3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