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7F0C80212试用】一步一步玩R7F0C80212之第三弹 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
1.设置编程环境:
<1> 点击【开始】按钮,指向[程序], [Renesas Electronics CubeSuite+], [Programming Tools], [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Vx.xx], 点击[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Vx.xx [Basic mode]],启动 RFP 软件。
<2> 创建[ Create new workspace. ],如图所示

3> 选择编程芯片,如 8F0513D。如图 所示。

<4> 选择通信接口[ Select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如图所示

<5> 选择时钟[Setting Oscillator ],如图所示

<6> 根据实际需要设置[Information Settings] 选项卡中的选项。

(2)程序文件的选择
按照下述的步骤<1>至<3>选择程序文件。
1.在[User/Data area]区域点击 Browse…按钮。
2.弹出程序文件选择对话框。
3.选择要写入目标设备的程序文件,然后点击打开 按钮。
(3)执行[Autoprocedure(EP)]命令
1.点击菜单栏的[Microcontroller],然后选择[Autoprocedure(EP)]命令。

2.点击 Start 按钮
[Blank Check]、[Erase](如果目标设备上的Flash 存储器非空)、[Program]、[Verify]命令将会在目标设备上依次执行。当本命令正常执行完成后,弹出如下窗口。

Flash 编程的注意事项:

为了提高写入质量,请在使用 EZ-CUBE 之前对下列问题进行充分了解,并加以校验评估。
- 电路的设计要符合 EZ-CUBE 用户手册中对设备的描述。
- 设备,RFP 和 EZ-CUBE 的使用都要遵循各自手册的描述。
- 目标系统的供电电源要稳定。

网友:
求教:我的程序中没有“[Programming Tools], [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选项,是否是程序安装除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