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0控制一个像素点

楼主:
各位,我用5110做显示,控制一个像素点。当只控制一个或只控制左右相邻的像素点时,可以完整显示,当控制上下几个相邻像素点时,只会出现间隔的几个点,且伴有闪烁,我把5110带的程序改了一下,y只改了一部分没有改彻底。请问我该如何处理发生的问题?多谢。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unsigned  i,y_standard, command, dat, x_location,y_location;

       dat=0x80>>(y%8);                                                 //y轴分为 0-7   8-15  16-23   24-31  32-39  40-45  5个区域
       y_standard=y%8;

       y = 5-y/8;
       y_location=0x40|y;                                              // 0x40=1 000 000      5=101           0x45=0x40|0x5=1 000 101
       //y  坐标
       command = 0;
       LCD_CE_0;
       LCD_DC_0;
       for(i=0;i<8;i++)
         {
           if(y_location&0x80)                                //   10 000 000& 1 000 101           if( (i==1)||(i==5)||(i==7) )
                SDIN_1;
            else
                SDIN_0;
            SCLK_0;
            y_location = y_location << 1;
            SCLK_1;
         }
      LCD_CE_1;

      x_location = 0x80|x;
       //x  坐标
      command = 0;
      LCD_CE_0;
      LCD_DC_0;
      for(i=0;i<8;i++)
        {
           if(x_location&0x80)
                SDIN_1;
            else
                SDIN_0;

            SCLK_0;
            x_location = x_location << 1;
            SCLK_1;
         }
      LCD_CE_1;

     //赋值
     command = 1;
     LCD_CE_0;
     LCD_DC_1;
     for(i=0;i<8;i++)
       {
           if(i==y_standard)  SDIN_1;
           else      SDIN_0;
           SCLK_0;
           SCLK_1;
       }
     LCD_CE_1;
}

网友A:
   我就是来看看,帮你顶一下帖子,不至于让帖子 沉了,  希望楼下有人可以帮的上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来看看,帮你顶一下帖子,不至于让帖子 沉了,  希望楼下有人可以帮的上你。

多谢,不知您看过后,有何高见?

网友B:
能把现象贴上来吗?前段时间我也在用5110

网友:
是不是数据被覆盖了
用command定位一组xy对应控制8个点
就是每次刷新都是只能8个点同时刷新
要不开一个‘显存’的数组buffer[84][6]
每次描点更新显存然后吧更新的字节刷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数据被覆盖了
用command定位一组xy对应控制8个点
就是每次刷新都是只能8个点同时刷新

同学,我还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一个像素点没有被覆盖,显示时它的上方会有其他未设置的点,还有‘显存’的数组buffer[48][6]能详细介绍一下不,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把现象贴上来吗?前段时间我也在用5110

                        同学,拍的比较差不好意思了,是三个像素点竖着一条线,其中第二个没有显示,我的程序如下

我对程序中 x,y,赋值都改过,其中对 y,赋值改动都能改变点的的位置,觉得赋值好改,就把赋值改了,显示时会出现竖着方向多出几个点,或者连续的几个点会把相邻的点屏蔽掉,做到这时我就没再往下做,把其它关于5110的做完之后就其他的去了,多谢你回帖。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unsigned dat, i,y_standard, command, x_location,y_location;

       y_standard=y%8;                                              //y轴分为 0-7   8-15  16-23   24-31  32-39  40-45  5个区域
       dat=0x80>>(y%8);

       y = 5-y/8;
       y_location=0x40|y;                                            // 0x40=1 000 000      5=101           0x45=0x40|0x5=1 000 101
       //y  坐标                                                             // 0x40=1 000 000      1=1             0x41=0x40|0x5=1 000 001
       command = 0;
       LCD_CE_0;
       LCD_DC_0;
       for(i=0;i<8;i++)
         {
           if(y_location&0x80)                                         //   10 000 000& 1 000 101           if( (i==1)||(i==5)||(i==7) )
                SDIN_1;                                                   //   10 000 000& 1 000 001           if( (i==1)||(i==7) )
            else
                SDIN_0;
            SCLK_0;
            y_location = y_location << 1;
            SCLK_1;
         }
      LCD_CE_1;

      x_location = 0x80|x;
       //x  坐标
      command = 0;
      LCD_CE_0;
      LCD_DC_0;
      for(i=0;i<8;i++)
        {
           if(x_location&0x80)
                SDIN_1;
            else
                SDIN_0;

            SCLK_0;
            x_location = x_location << 1;
            SCLK_1;
         }
      LCD_CE_1;

     //赋值
     command = 1;
     LCD_CE_0;
     LCD_DC_1;

     for(i=0;i<8;i++)
       {
           if(i==y_standard)  SDIN_1;
           else      SDIN_0;
           SCLK_0;
           SCLK_1;
       }
     LCD_CE_1;
}

网友:
一个地址下控制8个点
x,y地址(0,0)对应底0列的1到8行
对(0,0)写0x01(0,0)亮
对(0,0)写0x80(0,7)亮(0,0)就灭了
对(0,0)写0x87才能一起亮
要实现描点就只能在单片机里保存屏幕之前的状态

网友:
显示的线长一点试试,每8个点是不是只显示最后刷新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地址下控制8个点
x,y地址(0,0)对应底0列的1到8行
对(0,0)写0x01(0,0)亮

请问保存单片机之前的状态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麻烦了。

网友B:
没仔细看程序,是不是数据被覆盖掉了

网友:
这样试试
unsigned char show_buffer[84][6]={0};/*定义图像缓冲器*/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unsigned dat, i,y_standard, command, x_location,y_location;

       y_standard=y%8;                                              //y轴分为 0-7   8-15  16-23   24-31  32-39  40-45  5个区域
       dat=0x80>>(y%8);

       y = 5-y/8;
       y_location=0x40|y;                                            // 0x40=1 000 000      5=101           0x45=0x40|0x5=1 000 101
       //y  坐标                                                             // 0x40=1 000 000      1=1             0x41=0x40|0x5=1 000 001
       command = 0;
       LCD_CE_0;
       LCD_DC_0;
       for(i=0;i<8;i++)
         {
           if(y_location&0x80)                                         //   10 000 000& 1 000 101           if( (i==1)||(i==5)||(i==7) )
                SDIN_1;                                                   //   10 000 000& 1 000 001           if( (i==1)||(i==7) )
            else
                SDIN_0;
            SCLK_0;
            y_location = y_location << 1;
            SCLK_1;
         }
      LCD_CE_1;

      x_location = 0x80|x;
       //x  坐标
      command = 0;
      LCD_CE_0;
      LCD_DC_0;
      for(i=0;i<8;i++)
        {
           if(x_location&0x80)
                SDIN_1;
            else
                SDIN_0;

            SCLK_0;
            x_location = x_location << 1;
            SCLK_1;
         }
      LCD_CE_1;

        /*******************************************************/
        show_buffer[x_location][y_location]|=1<         y_standard=show_buffer[x_location][y_location];

     //赋值
     command = 1;
     LCD_CE_0;
     LCD_DC_1;

     for(i=0;i<8;i++)
        {
           if(y_standard&0x80)
                SDIN_1;
            else
                SDIN_0;

            SCLK_0;
            y_standard = y_standard << 1;
            SCLK_1;
         }
     LCD_CE_1;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仔细看程序,是不是数据被覆盖掉了

这个应该没有,while内只有点亮一个像素点的程序,多次按复位键后也没有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试试
unsigned char show_buffer[84][6]={0};/*定义图像缓冲器*/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  ...

多谢您的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