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带类似IDE目录树的makefile实例

楼主:
对于大型工程源代码最好分目录存放便于管理,但是编写makefile就相对麻烦点。

这里是我写的一个makefile demo,它的关键之处在编译前导入config_xxx_file_list.mk,这个文件可以看成是IDE环境的代码目录树。具体怎么修改这个目录树相信打开文件大家都能看懂。

该实例包含两个工程,LibMakefile.mk和AppMakefile.mk
LibMakefile.mk导入config_lib_file_list.mk目录树,生成一个lib/libdemo.so动态链接库
AppMakefile.mk导入config_app_file_list.mk目录树,生成一个release/download.elf文件

测试方法
1、make -f LibMakefile.mk
2、make -f AppMakefile.mk因为编译download.elf时需要libdemo.so,所以必须先生成libdemo.so
3、./release/download.elf输出
I'm f1_1
I'm f2_1 in libdemo.so/a
I'm f2_2 in libdemo.so/a
I'm logo0
I'm logo1
I'm logo2
I'm logo3
I'm logolib in lib

网友A:
好东西,问一下楼主是否对目录的级数有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问一下楼主是否对目录的级数有限制

目录级别???
我没测试过,这个东西只是Makefile的脚本,不是我写的某应用程序规定输入字符限制,没有什么数据结构,不存在溢出的情况。用到的只是Makefile的变量
要是真有目录级别限制你就要问问linux了,或者Makefile变量存储字符串长度是否有限制,我只知道windows下有“路径长度”限制MSDN说是256吧,是“路径”而不是“目录”
char path[] = “d:\\a\\b\\c\\...\\file.txt”;
path的字符数限定在256,于目录数目无关

你要想是测试就建立若干目录,然后将目录的相对路径(相对Makefile的路径)替换掉下面的dir1/dir11
DIR_$(_NAMEDIR11_)  = dir1/dir11

网友:
感谢楼主,因为你的帮助,我的学习更加轻松,共同学习,一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