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WEBENCH设计的过程+12V转5V电源设计

楼主:
系统使用12V可充电铅酸电池供电,有5V供电的IC。设计步骤如下:
1、打开WEBENCH,选择单电源设计

2、输入参数,进行设计,显示推荐的方案,选择最高效的方案

3、选择LM3485这个方案,开启设计

4、进行优化,使其能效尽量高

5、查看其效率曲线

6、生成的原理图如下:

7、查看BOM报表

8、进行仿真

9、查看其工作参数

网友:
设计的很好 啊

网友:
呵呵,软件做的不错,好用还好玩

网友A:
新手请问你的图是怎么搞下来发上去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请问你的图是怎么搞下来发上去的啊

QQ截图保存起来;
然后选择编辑栏的 ,上传添加就好了

网友:
谢谢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