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我用2个8050驱动四驱车电机单向转,其中一个三极管烫得很厉害怎么回事?

楼主:
我用2个8050驱动四驱车电机单向转,其中一个三极管(Q2)烫得很厉害怎么回事?(我测过线路没问题电流450ma,单个三极管也能工作,不过也是一样烫```2个一起就有一个有毛病。怎么回事?电流全流到一个去乐?)

附电机参数:
尺寸:20*15*25
轴长:8mm
轴径:2mm
电压:1-6v

参考电流:0.35-0.4A

3v转速:17000-18000转每分钟

网友A:
没错,电流在两支管子里分配不均匀。
不明白为何要将电动机放到三极管发射极。电动机放到三极管集电极,三极管发热会小很多。

网友B:
电流分配不均匀,如楼上所说,把电机接到集电极,电源经过负载会形成很大的压降,这样,Vc的电位就会降低,从而饱和压降降低,耗散功率也随之降低,发烫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电流在两支管子里分配不均匀。
不明白为何要将电动机放到三极管发射极。电动机放到三极管集电极,三 ...

我想玩玩嘛~~~~

网友C:
又是一个接成射随器的,可见这是初学者最常犯的错误之一。

网友A:
要是想玩玩,把三极管三条腿颠倒接入电路,如何?或者单片机直接驱动电动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又是一个接成射随器的,可见这是初学者最常犯的错误之一。

恩恩,不懂,请问大虾   什么 是射随器?百度很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电流在两支管子里分配不均匀。
不明白为何要将电动机放到三极管发射极。电动机放到三极管集电极,三 ...

我把它放在集电极 ,Q2管照样热得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想玩玩,把三极管三条腿颠倒接入电路,如何?或者单片机直接驱动电动机?

如果电机一个脚接5V 另一个去 I/O  500ma的电流灌入MCU````肯定烧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流分配不均匀,如楼上所说,把电机接到集电极,电源经过负载会形成很大的压降,这样,Vc的电位就会降低, ...

斑竹,放到集电极,Q2照样发烫```可能是电流问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恩,不懂,请问大虾   什么 是射随器?百度很模糊```

射极跟随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斑竹,放到集电极,Q2照样发烫```可能是电流问题没解决``

我想你可能没有明白 电机一端接电源 另一端接到集电极 这样饱和压降会比较小 耗散功率降低

网友:
电源过电动机,再到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在发射极分别串个几姆的电阻,电流就会平衡的

网友:
电源过电动机,再到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在发射极分别串个几姆的电阻,电流就会平衡的,如果还是发烫,依此类推,可以再加多个三极管来扩充电流,当然用大功率的三极管可用一个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你可能没有明白 电机一端接电源 另一端接到集电极 这样饱和压降会比较小 耗散功率降低

我就是这样接阿,电机一端接电源 另一端接到集电极 ,基极I/0口, 发射极接地 。可能Q2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过电动机,再到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在发射极分别串个几姆的电阻,电流就会平衡的,如果还是发烫,依此 ...

能具体告诉我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过电动机,再到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在发射极分别串个几姆的电阻,电流就会平衡的

我就是这样接阿,电机一端接电源 另一端接到集电极 ,基极I/0口, 发射极接地 。可能Q2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这样接阿,电机一端接电源 另一端接到集电极 ,基极I/0口, 发射极接地 。可能Q2坏了 ...

因为三极管的参数可能不一样,导致一个导通一个不导通,在发射极加个电阻就是平衡两个三极管的电流

你可以先检测确认三极管都正常,还是一个有电流一个无,可以用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三极管的参数可能不一样,导致一个导通一个不导通,在发射极加个电阻就是平衡两个三极管的电流

你 ...

嗯,过几天回学校再玩玩试下,手头只剩9012,9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