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pcb板子,段码液晶不知道怎么回事显示有影响

楼主:
我画了一个板子,用的是内部lcd控制器控制段码液晶显示,不知道为啥老是显示受影响,不该亮的也暗暗地显示,程序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下载到另外一个板子上显示很好,不知道是不是pcb的哪受影响?谢谢

网友A:
应该硬件连接的问题,液晶屏没连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硬件连接的问题,液晶屏没连接好?

液晶链接应该没问题,是不是有信号干扰或者是一些电阻电容选择的问题

网友:
信号干扰如没有大的电流负载这个不会,,是否电源供电不足,电容滤波等方面检查一下

网友:
既然你说另一块pcb没有事,在确保屏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1、接触不良引起的。
2、你的pcb板有底座吗?液晶的管脚接触到桌面,也有可能引起你所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