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开关电源设计的合理不

楼主:
根据我看的反激式开关电源设计资料,光耦的接法好像不对,求指教

网友:
D5那里有误

TL431也没有看出来是采样哪个输出的。

网友A:
光耦这里和tny278连接没有问题,  但变压器的绕组这里不对,是没有画完还是怎么

另外提供一个参考电路,仅供参考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耦这里和tny278连接没有问题,  但变压器的绕组这里不对,是没有画完还是怎么

我是根据实物图绘制的,他的变压器原边是4个引脚,次边是6个引脚,我是大概把变压器画成这个形状的,但是接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说的是变压器哪里画的不对,再仔细检查一下
TNY278PN 是PI 的 TinySwitch系列,,
PI专门有这方面的设计软件PI Expert 9,可以参考设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变压器哪里画的不对,再仔细检查一下
TNY278PN 是PI 的 TinySwitch系列,,
PI专门有这方面的设计 ...

那个软件我用过,虽然说感觉上设计的挺合理,但是要考虑实际做出来的效果,我是参考别人电路画出来的,然后想设计个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