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方案赛+12V开关电源的设计分析

楼主:
(一) WEBENCH设计目标与缘由及设计思路;
开关电源的基本设计有很多的种类, 使用的电路的不同, 拓朴的不同, 设计思路的不同, 使用芯片的不同,周边元件的不同, 变压器设计的不同, 也包括变压器设计上的不合理等等各方面, 都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主要是由于起初设计的不同, 在实际的运用中还要考虑到效率,优化,体积, 很多方面都无法完全做的好,在设计过程中对小姐把握都比较重要的情况下, 很难做到完美, 在这里最基本的设计思路还包括了仿真等各方面的思路,输入电压的选择也有很多种类, 比如宽输入85-264V, 110V输入, 220V输入,, 210-230V输入, 还有其他的比较多的有转换电压,比如5V直流电压, 而电流的控制, 输出功率的控制全要看设计的思路了.在这里我们设计85-264的宽输入,输出使用12V, 电流的调节看功率的设计来决定.

(二)使用过程截图&感受&评价;
主要想通过12V输出的开关电源设计来分析本款设计工具和实际设计的区别, 使用之前觉得可能这款设计工具会有所考虑不周,但使用中发现在很多细节方面做的真不错,虽然是有些思路上的考虑的不合理造成这个工具做不到思路里的原来想法, 比如功率大了以后, 工具里可能做不出这么大功率,但只要在设计共哭的芯片使用范围内, 还是很不错的, 设计速度快, 很多参数的修改很方便,零件还可以进行替换,最后出的报告也很清楚, 观察图表, 原理图,仿真都很明了,总体来看, 这个工具可以解决或能更完美的体现设计上的快速,1. 我们可以先用12V1A的输出来看

2. 然后对比2A的, 但根本无法使用

所以感觉可能是这个设计工具对有些设计范围不能做到.
3.如果换成220V输入, 那么5A都有芯片可以做到了

这也许就是我判断设计上的不完美吧, 我想这个是和工具所涉及到的芯片是有关系的

(三)实际设计与WEBENCH设计中的比较,包括成本、效率、面积等;
在没有这个工具之前, 设计是完全靠手工的, 考虑的不会象工具上这么齐全和周到,很多细节完全无法和工具相比较, 看波形也没有这个工具来的清楚,但是这个工具的芯片限制的比较死板, 没有完全覆盖所有的基本芯片, 所以在设计上实际经验还是比较重要, 要说芯片的比较就比较难判断了, 同样芯片设计的话, 明显这个工具好的很多了, 在成本,效率,面积的考虑上,这个工具更加详细和清楚, 对细节判断非常到位, 而实际的设计中不可能考虑的这么完整.

网友:
PWM是怎么控制这些电路    什么调整管的    新手 真心求教        用单片机输出pwm  接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