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TMS320F206

楼主:
菜鸟请教:各大神,请教下如何设置ccs2.2用仿真器对TMS320F206进行烧写?谢谢

网友A:
CCS2.2很老了,需要装烧写插件。现在找插件估计也不好找。装个CCS3.3吧,自带烧写插件

网友:
206老片子啦

网友:
是的,古董级的。可还一直用着呐,领导又不想换。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S2.2很老了,需要装烧写插件。现在找插件估计也不好找。装个CCS3.3吧,自带烧写插件

前辈,俺装了ccs3.3,里面没找到F206片子啊。郁闷死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