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DCDC转换器LM2596使用经验分享

楼主:
LM2596系列是TI公司生产的3A电流输出降压开关型集成稳压芯片,它内含固定频率振荡器(150KHZ)和基准稳压器(1.23v),并具有完善的保护电路、电流限制、热关断电路等。利用该器件只需极少的外围器件便可构成高效稳压电路。提供的有:3.3V、5V、12V及可调(ADJ)等多个电压档次产品。就以下几方面内容作简单介绍:

◆LM2596技术特点

◆LM2596相类似器件

◆LM2596的典型电路

◆LM2596的肖特基二极管及电感的选取

◆LM2596的PCB布线

◆LM2596的散热处理

下面来谈谈个人看法:

网友:
一、LM2596技术特点 ●3.3V、5V、12V的固定电压输出和可调电压输出 ●可调输出电压范围1.2V~37V±4% ●输出线性好且负载可调节 ●输出电流可高达3A ●输入电压可高达40V ●采用150KHz的内部振荡频率,属于第二代开关电压调节器,功耗小、效率高 ●低功耗待机模式,IQ的典型值为80μA ●TTL断电能力 ●具有过热保护和限流保护功能 ●封装形式:TO-220(T)和TO-263(S) ●外围电路简单,仅需4个外接元件,且使用容易购买的标准电感

网友:
二、LM2596相类似器件 LM2596相类似器件有:LM1575、LM2575、LM2576等; 对于高电压输入的:可选HV版本的,比如LM2576HVT,LM2576HVS,最高输入电压可达60V;

网友:
三、LM2596的典型电路
LM2596的典型电路如下图所示
电路的具体参数,可根据需求,到TI的网站,用TI的工具生成原理图,参数啥的都有了:
对输出纹波要求较高的话,输出可加LC滤波,如下图所示:
LC滤波器的频率可以选,DCDC频率的10~20分之1

网友:
四、LM2596的肖特基二极管及电感的选取 肖特基二极管:我喜欢用贴片的,一般用SS34,对于负载电流不是很大,可以 用SS14、SS24等,更大电流的可以考虑用SS56; 电感:我的习惯是选择33uH/3A的,最好选带屏蔽的电感,对EMC没啥要求的话, 也可以选用插件的功率电感,电感的额定电流,我一般选实际负载电流的1倍 以上,因为电感的额定电流受温度等影响是会变的,另外国产的质量也不定可 靠,降额使用是提高产品可靠性的重要保证,所以我一般至少留1倍余量;

网友:
五、LM2596的PCB布线
PCB布线最好参考PDF资料,如下图所示:
下图是我画的,仅供参考:

网友:
六、LM2596的散热处理

    下图我画的,仅供参考(在TopLayer,TopSolder, BottomLayer,BottomSolder

铺1层,再多放写过孔,过孔我一般选外径35mil,内径选20mil):

网友:
实际的板子,我是铺了地的,电感用的100uH,仅供参考;

网友A:
楼主的帖子描述得很详细。LM2596比较常用的降压电压稳压器,特别是PCB布线部分非常有借鉴意义。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帖子描述得很详细。LM2596比较常用的降压电压稳压器,特别是PCB布线部分非常有借鉴意义。赞!
不是很详细了;补充下:
电容最好选择高频率低阻抗的;
电感:一般算出来是33uH左右,实际使用可选择47uH的(国产的电感水份比较多);

输出对纹波有要求的话:加的LC滤波,通过计算的话(根据负载,DCDC的开关频率),一般LC的值不大;当然实际使用的话,可以用大点,没任何问题;

网友:
楼主做过48转5的么?

网友:
讲解分析的非常好,2596一直在用,从来没有认真分析过这些东西,都是按照前辈的做法去做的,思考的很少

网友:
输出端的L1电感怎么计算呢?当输出电流大的时候,这个电感是要大点呢还是小点呢???请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