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MCU DIY活动 EZ CUBE使用笔记

楼主:
1.这个地方好像描述的有些问题,没有看到所谓的“R8C”

2.面向中国市场的DIF,暂时还不知道在哪下载。
3.资料的PDF竟然还加密不能复制,一般很多不许更改就算了,奇葩 呀!直接XX掉!

网友:
问题1. 开关拨到M3位置,不是“R8C”
2.目标板到仿真器接线,1.3.5.7:2.4.6.8
3.例1文件,论坛里有兄弟传了,系统少3个地方需要自己下文件后自己复制过去,不然你找不到R7F0C8021这个MCU选项
4.例1文件,需要自己下载,放再随便哪个盘里,软件里设置下目录,需要将文件名复制到软件的project name里不然软件不能识别的,

网友:
1. 这个连接说明还是参看ez-cube的用户手册吧

2. DIF文件去这里下载http://cn.renesas.com/products/m ... oft_tools_index.jsp

网友:
1. 具体连接方式以ez-cube手册为准
2. DIF到这里下载http://cn.renesas.com/products/m ... oft_tools_index.j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