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WEBENCH设计的过程+利用易电源设计工具进行一款USB充电器的设计

楼主:
SIMPLE SWITCHER中文名字叫易电源,顾名思义它是一个非常容易控制的电源芯片。过去分离式方案相比,SIMPLE SWITCHER现在新推出的方案是一种更为集成的解决方案,它把MOS管和电感都集成在芯片内部,这样它就具有了明显的优势:把外部的元器件减少,优化了电路的设计,使用户不需要考虑怎样的电感、怎样的MOS管,以及选择设置如何高的开关频率,同时在设计版图的时候也非常容易的优化。这里我们尝试使用TI Webench的Simple Switcher设计工具来设计一款USB充电器,看看它与普通的电源设计上的差异
首先打开Webench工作区域,选择Simple Switcher标签。

输入简单的参数:Vin Min = 42V, Vin Max = 60V, Vout = 5V @ 2A,工作温度常温,保持30度默认值不变。然后直接点击绿色按钮 Show Recommended Power Management ICs,熟悉的选择界面出来了。我们还是选择比较所有器件。

这个地方和其他的设计是有些差异的,系统直接给出了推荐方案。如红圈中所示。

点击绿色按钮,打开设计。这时会有一个对话框提示,其实尽可以忽略。直接点击OK即可。

进入到设计区域,这个和利用电源设计工具进行电源设计非常相似。习惯性的先优化一下。这里选择最低BOM成本。

点击原理图,可以放大显示修改原理图
我们选中主控制芯片,可以看到芯片的相关参数。不过修改是灰色按钮,也就是说不能使用——当然了,主控制芯片修改了, 系统设计方案就变了,当然不能修改了

我们拿一个电容试试,鼠标点击电容,同样属性的参数对话框右上角的Eidt按钮是可以使用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其他替代器件。剩下的操作可以利用电源设计工具相似,就不再详述了。

我们看到在原理图的右侧有很大的仿真图标和热仿真图标。
我们先点仿真看看:
静态仿真,对与不同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稳定在一定的幅值范围内

这个是输入转换仿真。可以看到在某一输入范围内,输出电压波动的范围。

通过波特图我们可以看到相位增益之间的变化。

不同负载情况下的输出电压情况。

启动时输出电压仿真。

通过仿真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系统在4~5ms以内可以建立起稳定的输出电压。

利用热仿真工具,我们可以看到系统提供方案元器件的法人情况。

左侧给出了当然热仿真的相关参数。

整体来说,仿真用时比较长,不过可以仅仅在有原理图的情况下就可以分析系统的运行情况,确实很方便。

最后系统同样可以生成CAD格式文件以及PDF格式的设计报告和仿真报告。
不过他不仅仅生成原理图的CAD文件,还可以生成Layout 的CAD文件
具体见附件。

设计报告:
仿真报告:
CAD工程文件:
原理图
Board 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