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6747 怎么配置pwm0a 和pwm1a pwm2a,比较输出,我要做三相电机控制

楼主:
求救啊!!高手,dsp6747 怎么配置pwm0a 和pwm1a pwm2a,比较输出,我要做三相电机控制。我今天看了文档就看到了 增强型的pwm1a 和pwm2a 对应的cmpa 和cmpb比较寄存器,pwm0a的都没有寄存器都没有看到,到底能不能配置成三个对应比较输出pwm呢?

网友:
做3相电机怎么不用c2000系列的呢

网友:
做的是apf,运算量太大了,所以改用了6747,但是大概看了一下文档有6路pwm输出,现在不知道pwm0a哪项怎么弄,看了文档也没有看到相关的寄存器,着急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开发c6747用了csl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开发c6747用了csl库了吗?

用上了csl库了,quickStartOMAPL1x_rCSL,还用上了sysbios,已经调通了,是自己理解错误了。几个模块都是一样的,只是首地址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