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现在KEIL软件仿真怎么要暂停了才能看到结果?

楼主:
举个栗子吧,就说闪烁LED灯吧,以前软件仿真是直接IO界面能看到仿真,现在运行的时候不会动了,只是暂停调试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是运行了的。什么情况?是设置什么搞错了么?

网友A: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硬仿还是软仿 设置断点还是怎么了 最好上截图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硬仿还是软仿 设置断点还是怎么了 最好上截图说一下

比如说你写了一个LED灯的程序,那软件仿真的IO界面那不是可以看到LED灯所用的IO口会变化么?而且Watch变量的时候可以实时显示变量现在的值的是吧?

现在的情况是:软件仿真RUN之后,Watch里面的变量不会变化了,仿真IO界面也没有Led跳动了,但其实程序是在运行的。因为硬件仿真的时候没问题。

网友:
比如这张图的这个软件IO口仿真吧。
例如GPIOC.0是LED灯的控制位,然后全速调试程序时这整个界面都不会发生变化,要暂停才能看到IO口的变化。。。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硬仿还是软仿 设置断点还是怎么了 最好上截图说一下

简单的说就是显示调试结果不是实时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硬仿还是软仿 设置断点还是怎么了 最好上截图说一下

哦。。。。。。普通LED灯的那个IO仿真界面还是正常的。
我这问题是在UCOS里面才这样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普通LED灯的那个IO仿真界面还是正常的。
我这问题是在UCOS里面才这样子的。。。

那就是程序引发的问题 跑了系统后才出现 ucos没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程序引发的问题 跑了系统后才出现 ucos没跑过

那你跑什么系统?

网友C:
我的也一样,不叫毛病,只能说你以前的KEIL仿真时太简单,所以显示变化,现在东西多多,不显示给你个结果不错了

网友D:
如果periodic window update没勾上,勾上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periodic window update没勾上,勾上试试...

这个选项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一样,不叫毛病,只能说你以前的KEIL仿真时太简单,所以显示变化,现在东西多多,不显示给你个结果不 ...

不是呀,之前的UCOS是有实时结果的,只是现在用了一段时间JLINK之后才发现没了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选项在哪?

here,while debugi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here,while debuging.

卧槽。。。。。。。。。。。。。。。。。。。。。。。。。。。。卧槽。。。。。。。。。。。。。。。。。。。。。。。就是这个勾我屮艸芔茻。。。。。。。
就是这个原因,我代替我全家谢谢您老人家。。。。。
好人一生平安。。。
这下正确了,其实KEIL的话很多选项都不是很懂。
对了,STM32的3.3V和51单片机的5V直接IO通信不成问题吧?不会烧掉51吧?

网友:
调试的时候会吗?不会是你没勾“view”最下面的那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here,while debuging.

网友:
终于找到原因了。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