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软件,bus hound

楼主:
BusHound v6.0.1.rar (689.49 KB, 下载次数: 10, 售价: 1 分芯积分)

网友:
BusHound软件是由美国perisoft公司研制的一种专用于PC机各种总线
数据包监视和控制的开发工具软件,其名“hound”的中文意思为“猎犬”,即指其能敏锐地感知到总线的丝毫变化。
Bus Hound的最新版本为6.0已上市,但考虑到目前广泛使用的为5.0版本,故本说明书以其5.0作为蓝本,进行功能说明。
Bus Hound是一个超级软件总线协议分析器,用于捕捉来自设备的协议包和输入输出操作,其优良特性如下:
支持所有版本的IDE,SCSI,USB,1394总线
支持各类设备如硬盘库,DVD,鼠标,扫描仪,网络照相机等
支持Windows9X,WindowsMe,NT4.0,2000,2003,XP和嵌入式XP操作系统 󰁺 捕捉数据的总量仅受机器内存限制 󰁺 可以设置触发信号自动停止捕获操作 󰁺 测试读取,同步等设备性能 󰁺 捕获设备驱动包,例如IRP
捕获任意数量的并行设备,而不管其总线类型 󰁺 身材苗条,易于交换与下载
捕获的数据易于拷贝到其它环境生成Html格式 󰁺 捕获的数据能保存为文本文件或ZIP文件
所有的可捕获设备以树形结构列出,让选择设备来得更轻松些 󰁺 可捕获设备的启动过程
用户爱好设定功能,如用户可调整捕获到的数据显示宽度,更宜于查看和使用。 󰁺 查看底层协议包括SCSI的sense数据和USB的设置包 󰁺 查看每阶段的时间变化精确到微秒
将输入输出发生的操作实时显示到屏幕上
纯软件解决方案,你不需要对硬件进行任何变更,一些依旧

网友:
好东东,顶你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发布6.0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