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Z430的低功耗模式

楼主:
我初次接触EZ430,应用TI提供的温测工程重新建立了一个工程,想用这个新建的工程测试EZ的低功耗模式耗电情况。我没有引用原有的板子初始化函数,这样就没有开启定时器和AD器件,但是为什么在dco为1Mhz状态下关闭将cc2500进入睡眠模式并关闭晶振后,还是有35mA的耗电呢?怎样才能使板子的功耗降低到微安啊?

请高手们指点

程序如下:
void main (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0x00;
   P1OUT=0x00;
   P2DIR=0x00;
   P2OUT=0x00;
   P3DIR=0x00;
   P3OUT=0x00;
   P4DIR=0x00;
   P4OUT=0x00;
   SMPL_Init((unit8_t(*)(linkID_t))0);
   SMPL_Ioctl(IOCTL_OBJ_RADIO,IOCTL_ACT_RADIO_SLEEP,0);
  while(1)
  {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
}

网友A:
不知你是什么板子,看看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IO口是否有漏电的情况

网友B:
35ma太大了,看看你的外设器件的电流消耗。特别是CC2500相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是什么板子,看看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IO口是否有漏电的情况

是EZ430RF2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ma太大了,看看你的外设器件的电流消耗。特别是CC2500相关的。

我又编写软件把能关的外设关了一边,比如AD,OA等等。也让CC2500进入睡眠了啊,而且在睡眠状态后还让它停了晶振,但是电流消耗还是在34、35mA。

网友:
CC2500最大功率发射也不到20mA的电流啊,加上430单片机全速运行应该也不至于到35mA啊。看看2500是否休眠了,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晶振。看看IO口接到什么地方了,有没有漏电流出现。

网友C:
35ms都是工作状态了,楼主应该没有正确将芯片进入到低功耗模式,楼主可以去网上找些例子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ms都是工作状态了,楼主应该没有正确将芯片进入到低功耗模式,楼主可以去网上找些例子参考下

请问,while(1)循环中调用的语句不就是进入低功耗LMP4模式吗?TI给的温度测试demo都是这么用的啊?难道TI编写的有问题吗?我已经看了很多程序讲解了,实在没找出错在何处。请具体指教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5ma太大了,看看你的外设器件的电流消耗。特别是CC2500相关的。

你好,我测了端口。因为我的ED端已经焊接上了sip stecker,所以我怀疑是那个的问题。我将相同的程序拷进AP板子,测出来果然没有这么大,根本就是2点多mA。所以我怀疑是sip stecker 的问题。于是我想把焊接的stecker 拿掉,可是很困难。并且我怀疑在我解焊过程中可能把器件搞坏了。现在cc2500不工作了。我试着给了一下程序进2块板子,去找问题。结果测出来有问题的板子的P2.7端口(这个口也是连接CC2500的GDO2口)有电压输出,而没有问题的板子这个口没有电压输出。我认为是板子的器件有损,请指教有可能是哪里有损?void main (void)
{
WDTCTL= WDTPW + WDTHOLD;
BCSCTL3 |= LFXT1S_2;
P1DIR = 0x00;
P1OUT = 0x00;
P3DIR = 0x00;
P3OUT = 0x00;

P4DIR = 0x00;
P4OUT = 0x00;

P2DIR = 0xFF;
P2OUT = 0xFF;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测了端口。因为我的ED端已经焊接上了sip stecker,所以我怀疑是那个的问题。我将相同的程序拷进A ...

我没有用过你这个芯片,你的程序本身也没有问题,这段程序不可能导致器件损坏。另外,建议将不用的引脚初始化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