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三步跑ROW-OS

楼主:
曾经有个小品说“把大象装冰箱,统共分几步?”,我们知道答案是三步。

那么在HELPER开发板运行ROW-OS又分几步呢?答案还是三步。

第一步:

从官网下ROW-OS的工程:www.raw-os.org

第二步:
用MDK编译下来的工程文件。
看下地址分配:

可见地址从0x30800000装载运行

第三步,连串口线到开发板通过串口在RAM里运行程序

附一下调试软件:

这块注意,在开发板加电或复位时手就按下任意键

打断UBOOT

然后键入:loady 0x30800000

然后通过Transfer -> Send Ymodem传到RAM里

然键入:go 0x30800000 运行

补上照片:

网友:
顶一下RAW-OS

网友:
学习了  很详细啊

网友:
其实跑不难,难的是理解这一套架构。把例子都做在shell里面可能对入门的初学者有一定的难度。不过目前已经是这样的局面,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A:
在ROW-OS官网下了2416例子,编译有错误(MDK4.71),很纳闷。 楼主能传一下你的编译例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ROW-OS官网下了2416例子,编译有错误(MDK4.71),很纳闷。楼主能传一下你的编译例程吗?

就是官网那个啊

网友A:
我的也是官网下的,mdk5.10和mdk4.71下都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官网下的,mdk5.10和mdk4.71下都报错

真是见了鬼了,我这边正常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是见了鬼了,我这边正常唉

ddllxxrr,早上又换了个4.71的也是编译还是不通过。我看一下调试手册,官网程序貌视和“在Helper2416开发板上运行并调试rawos的说明(MDK环境).pdf”里面主程序有偏差,麻烦能否把你编译通过的程序打包传上来,我这边在试试。我怀疑是不是后期更新搞错了。

网友C:
好象是不能用库函数?这个得txj来回复。。。

http://www.jyxtec.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dllxxrr,早上又换了个4.71的也是编译还是不通过。我看一下调试手册,官网程序貌视和“在Helper2416开发 ...

我说过我公司分明,我今天白天是上班的,单位很忙。现在我回来了,给你传一哈:
我压缩了,但提示文件太大,真传不了。

我给你个截图吧:其实文件就是我下载的,我只是想说地址一样才能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过我公司分明,我今天白天是上班的,单位很忙。现在我回来了,给你传一哈:
我压缩了,但提示文件太 ...

搞得人稀里糊涂的。有时又能能编译成功了,但是下到板子里面运行没有反应。检查了一下串口信息,发现一个错误。

板子正常启动的时候发现有如上图的东西,但在论坛其他人的截图里面没有看见啊。

这是板子的运行参数。

而且发现即使编译成功,咱们的BIN文件大小也不同。

@ddllxxrr 能否发一下你的BIN文件,我想测试一下,到底是板子问题,还是编译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象是不能用库函数?这个得txj来回复。。。

我用的官方的程序,未修改设置啊。我在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官方的程序,未修改设置啊。我在试试看

咱俩好像一样,我去找下B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咱俩好像一样,我去找下BI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咱俩好像一样,我去找下BIN

你运行的时候串口信息没有故障,我的里面有错误,我上面截图圈了。

还有咱们的sct文件有区别。你截图上面没有我圈的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运行的时候串口信息没有故障,我的里面有错误,我上面截图圈了。

bin我传了,你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n我传了,你试下

还是不行,有报错。运行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行,有报错。运行不起来。

貌似已经运行起来了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已经运行起来了

1、BIN写进去后,串口信息显示BIN有一个错误,我画红圈在上图里面框起来了。
2、在上述1的情况下,执行运行,运行后屏幕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已经运行起来了

老大,好了。我的板子好神奇啊。我在板子里面输了个“UCGUI”,程序竟然跑起来了

网友:
先谢谢ddllxxrr和spacexplorer了。我在好好测试一下,一会儿总结。

网友:
只要raw-os运行起来的时候uboot已经释放内存空间了,出什么样的信息意义不大。

网友:
还有下载git 上的代码会更新容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