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INA129的特殊应用

楼主:
仪表放大器是一种精密差分电压放大器,它源于运算放大器,且优于运算放大器。 仪表放大器把关键元件集成在放大器内部,其独特的结构使它具有高共模抑制比、 高输入阻抗、低噪声、低线性误差、低失调漂移增益设置灵活和使用方便等特点, 使其在数据采集、传感器信号放大、高速信号调节、医疗仪器和高档音响设备等 方面倍受青睐。仪表放大器是一种具有差分输入和相对参考端单端输出的闭环增 益组件,具有差分输入和相对参考端的单端输出。与运算放大器不同之处是运算 放大器的闭环增益是由反相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连接的外部电阻决定,而仪表放 大器则使用与输入端隔离的内部反馈电阻网络。仪表放大器的 2 个差分输入端 施加输入信号,其增益即可由内部预置,也可由用户通过引脚内部设置或者通过 与输入信号隔离的外部增益电阻预置。

网友A:
就以下几方面内容作简单介绍: ◆INA129技术特点; ◆INA129基本应用; ◆INA129高共模输入电压场合的应用; ◆INA129的Vref作为ADC的零点校正; ◆INA129实现小电流输出; ◆INA129实现的差分反馈恒流源; ◆不要轻易尝试自己搭仪表放大器电路

网友:
下面来谈谈个人看法:

一、INA129技术特点
====================================================================

●低偏置电压:最大50uV;

●低温度漂移:最大0.5uV/℃;

●低输入偏置电流:最大5nA;

●高共模输入电压范围:(V-)+2V到(V+)-2V;

●高共模抑制:最小120dB;

●输入电压保护:±40V;

网友:
二、INA129基本应用
====================================================================

1、差分采样

Vo=Vin+ - Vin-;

2、当加法器用

Vo=V1+V2;

3、电压放大(参考手册)

网友:
三、INA129高共模输入电压场合的应用
====================================================================

      在实际使用,经常需要测量20V左右的电压,这时用INA129就比较合适,

INA129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还是比较高的:(V-)+2V到(V+)-2V;如果输入电

压范围是0到20V,电源部分可以按下图接(曾使用过AD620就不行,主要是

由于AD620的共模输入电压只有15V左右):

网友:
四、INA129的Vref作为ADC的零点校正
====================================================================
在实际使用中,经常需要测试零点附近的信号,而ADC零点比较

差(特别使用MCU内置ADC)。这时可以用仪表放大器+模拟开关

实现(或者继电器),可以在开机的时候先自动校零,电路如

下图(仅供参考),将模拟开关切到3通道,此时ADC测试到的

值为0.1V左右,正常测试的时候再减去这个值即可,0.1V的电压

可由基准源通过电阻分压后产生(选择低温漂的电阻)。

网友:
五、INA129实现小电流输出
====================================================================

小电流输出电路可参考下图(INA129手册中有):

Vo1=VIN+Vref=VIN+Vo2(1);

负载电流(忽略OPA188的IB):IL=(Vo1-Vo2)/R1;

代入(1)式可得:IL=VIN/R1;

网友:
七、不要轻易尝试自己搭仪表放大器电路
====================================================================

下图是INA129的内部参考电路(AD620也差不多),

由3个OP放大器和精密电阻组成,自己搭电路的

话这些省不了的,运放好找,但是对电阻的匹

配性较高,另外自己搭工艺也很难保证,所以

新人不建议自己搭电路。

网友:
以上纯属个人看法,若大家有问题,请帮忙及时更正,欢迎发表您的见解。

不求高深,只求共同进步,O(∩_∩)O~。

网友:
补充下,如果对成本有要求,也可以考虑用国产的仪表放大器;
性能也挺好的;

网友B:
十分详细,赞一个,收藏!

网友:
忘记上传PDF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分详细,赞一个,收藏!

谢谢鼓励;

网友:
留个爪慢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以下几方面内容作简单介绍:

◆INA129技术特点;

为什么说不要轻易尝试自己搭建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说不要轻易尝试自己搭建电路?

对电阻的一致性要求比较高,效果不一定好;
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自己搭,具体还要你自己的需求(比如成本,性能)进行评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电阻的一致性要求比较高,效果不一定好;
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自己搭,具体还要你自己的需求(比如成 ...

以前ADI送了一写仪表放大器过来,有好几种,但是每种才一片还是两片。改天画一个板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ADI送了一写仪表放大器过来,有好几种,但是每种才一片还是两片。改天画一个板子试试。

恩,AD620还是不错的;
不过新的ADI的仪表放大器,和以前的封装不兼容;
有问过,好像性能,价格更具优势,

前天申请的TI的7种样品到了,嘿嘿;